[外设] ps4手柄改type-c口

楼主(2023-10-10):
前段时间改原装的,没拍照,这次改两个组装货

这个图是记录了排线正反面,右侧中间的绿色小电路板是在透明导光片下面压着的,改的就是它那个位置

拆下来,标好线,惨痛的教训,上次弄错了一个,烧了芯片
下面的c口是pdd上买的,板子上带两个5.1k电阻,这个很关键,没有这个电阻,千万别用,尤其是原装手柄,分分钟烧芯片
切记切记,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c口板子上没有两个5.1k电阻的别用,别用,别用,烧芯片
c口板子上没有两个5.1k电阻的别用,别用,别用,烧芯片
c口板子上没有两个5.1k电阻的别用,别用,别用,烧芯片

排队队

拆好

黑框中间全部切掉,成品图忘记拍了

c口开好,装进去,粘好

粘好后外面看起来的效果图

为了不影响灯的效果,这个灯还是要固定的,夹子固定好位置,然后点一些ab胶,原来的位置肯定装不下了,那就扣过来,装上面

B站上有人改c口,但是没灯光了,这种外行水平不行的,活太糙,我是瞧不上的

黑色的胶是拆下来的,原位置覆盖上,挡光,效果挺好

组装时候发现这东西装不上了,要把上图划黑线的地方切掉才能装上

就是上图中间黑圈里的地方,修改好久可以安装回原位了

有条件就再垫上一块泡棉,会压住电路板,算是增强固定电路板的作用吧
图片可能看不清
一层:泡棉
二层:绿色电路板(倒置的,LED向下,紧贴导光片)
三层:透明的导光片了
四层:手柄自带的那块黑色胶带
五层:粘好的c口

最终的成果图,白光的灯,能看到左右稍微有些暗,确实没有原来效果好,但是这重要么,c口方便才最重要

网友A:
楼主好手艺,C口就是方便,看工艺红色似乎先改的。

网友B:
没有那2个5.1k电阻为什么不能用?

网友C:
口子开的不错,你们都是怎么开口的能开的这么漂亮,我每次都搞不好,虽然能装但是比较丑

网友:
不明白为啥c口插座要两个电阻旧的也没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那2个5.1k电阻为什么不能用?

5.1K是充电器C口的识别电阻。

有这识别电阻,输出就是5V,假如是其他配列可能输出9V,或12V甚至20V。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动手能力真是厉害

网友D:
塑料件开C口找个c口坏的数据线  头子剪下来  尖嘴钳夹住  用打火机烧热  直接捅需要开口的位置  在修整下 会比较美观的   大家这样做问题不大的

网友:
手艺不错改了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塑料件开C口找个c口坏的数据线  头子剪下来  尖嘴钳夹住  用打火机烧热  直接捅需要开口的位置  在修整下  ...

大神,一言惊醒梦中人!

网友:
这孔开的不错,刚好全包围

网友:
我还有两个山寨ps4手柄呢。

网友:
原装壳不知道怎么开,好紧致

网友:
cc不接都没问题,更不用说非得接5.1k电阻了,接5.1是支持双c线充电而已,要传输数据还得有芯片。
通常这类小家电就给个5v就行,都是A-c充电用的,2脚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手艺,C口就是方便,看工艺红色似乎先改的。

这都能发现,火眼金睛啊

网友:
小板反贴!这个思路可以啊,b站改的那个真是一言难尽啊,还得是坛友专业。

网友:
相比B站,咱们的坛友技高一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那2个5.1k电阻为什么不能用?

不改装的情况下,用快充头(支持9v,12v那种)会烧手柄芯片
导致充电正常,但是无法开机,只能换芯片,一代手柄芯片12一个,二代手柄芯片40一个

没有那个5.1k电阻,c口的充电器无法充电,这个不影响,换A口充电器或者充电宝就行
但是网上很多案例(包括我)用支持快充的设备充电后都会发现手柄用内置电池无法开机,外部供电手柄还能使用的情况
网上猜测原因是用了快充头,虽然我没有铁证,但是我也支持这个说法,因为我前几天确实烧了一个一代手柄

用了5.1k电阻,理论上来说,A口还是C口都会识别这个设备是5v供电的,有可能会避免掉烧芯片的问题
但是我没有证据,所以推荐改的话,只用带电阻的母口,减少烧手柄这种事的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口子开的不错,你们都是怎么开口的能开的这么漂亮,我每次都搞不好,虽然能装但是比较丑 ...

用烫的也行
但是用小刀慢慢刮,不着急的话也可以,慢工出细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