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万用表表笔插座塑料件

楼主(2023-10-10):
万用表自己打理的时候,塑料件掉地上了,一挪动椅子压的粉碎,自己在万能的网上没有看到有卖的,请问大神们这个东西学名叫什么啊?哪里有卖的?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帮忙

网友A:
想办法用胶水粘接起来。我看表面部分没什么坏嘛。表笔插座塑料件与外壳连接断裂的话应该完全能粘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办法用胶水粘接起来。我看表面部分没什么坏嘛。表笔插座塑料件与外壳连接断裂的话应该完全能粘好的。 ...

谢谢帮忙,这三个是好的,另外一个已经压的粉碎了,没办法使用,现在是空档滑行。这个东西是不是没有专门卖的啊?

网友A:
你描述得不够清楚。外壳碎没碎?如果外壳碎了,修补难度是极高的,也没处去买的。
如果单单是插表笔的塑料件碎了,完全符合的或许也很难买得到。
建议你用   <万用表接线头端子>  关键词在某宝上搜索一下,或许能找到最接近你需要的东西。

网友B:
应该把剩下的那个插孔也拍照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把剩下的那个插孔也拍照发上来看看。

就是这个小东西,不好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描述得不够清楚。外壳碎没碎?如果外壳碎了,修补难度是极高的,也没处去买的。
如果单单是插表笔的塑料 ...

谢谢,已经上传了照片,谢谢帮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小东西,不好找啊

什么品牌型号的万用表这个配件是安装在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品牌型号的万用表这个配件是安装在哪里的?

胜利的万用表,安装在万用表插孔的里面,套合在接线柱上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胜利的万用表,安装在万用表插孔的里面,套合在接线柱上面的。

如果在保修期内可以问一下售后看能否解决,外面应该买不到这个配件不知道能否3D打印一个。

网友A:
你截一小段合适的笔管套合在接线柱上面上即可。底部的小平台可有可无的,如果你认为需要,那就挫个塑料小圆环压入就行。自己用,对颜色不必苛求。只要直径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截一小段合适的笔管套合在接线柱上面上即可。底部的小平台可有可无的,如果你认为需要,那就挫个塑料小圆 ...

谢谢,我找一下试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保修期内可以问一下售后看能否解决,外面应该买不到这个配件不知道能否3D打印一个。 ...

好的,谢谢帮忙

网友:
我薅了一些这个,不知道拆掉金属部分剩下的塑料部分是不是合适

楼主:
都是一分钱包邮的啊,厉害。不知道这个行不行,上下不一样粗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忙,这三个是好的,另外一个已经压的粉碎了,没办法使用,现在是空档滑行。这个东西是不是没有专门 ...

没有,这个好像是胜利表的,我有几台坏胜利表,不知道合不合适你用,型号说一下看是不是一样的,有合适的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个好像是胜利表的,我有几台坏胜利表,不知道合不合适你用,型号说一下看是不是一样的,有合适的 ...

谢谢,不需要了,自己搞了差不多的塑料管套上了。

网友D:
可以问问厂家有没有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问问厂家有没有配件

这个东西太小了,应该没有专门出售的,听按坛友说的,套个合适的塑料管搞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