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015年的ao斯密斯净水器,还有必要换滤芯吗

楼主(2023-10-10):
按理说,到2021年应该5个滤芯全换,但是官方价格太高,好像要900多,于是就重买了一台沁园的,送了个ro笔,测量数值在12左右,就一直没换,新机也没安装,今年搬家,新机直接安装到新家了。
如今ao的已经过期2年了,ro值还是没有升高,然后看到有兼容滤芯一套200多块,于是想将ao的换兼容滤芯,也搬到新家使用,不知道这种8年的老机,还有必要换滤芯吗?

网友:
我的2011年买的400g的兼容机,一直换滤芯用着,这东西不坏就一直用着呗

网友:
直接拎到垃圾桶,没有价值的东西

网友:
只要数值正常没必要换吧

网友:
个人家用虽然时间挺长了但是实际使用率不高,只要RO值没提搞到警戒应该可以继续使用的,能省则省点。

网友A:
如果是使用标准滤芯的,那必定换第三方滤芯啊,而且这机器且用且珍惜,再也买不到。
如果是专用滤芯不带NFC的,那就小车不倒只管推,用到烧水有垢、口感不好再换滤芯。

如果专用滤芯还带NFC,过期锁死不让用的,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使用标准滤芯的,那必定换第三方滤芯啊,而且这机器且用且珍惜,再也买不到。
如果是专用滤芯的,那 ...

应该是第三方根据它的尺寸定制的,毕竟官方价格太高,很多人就会选择兼容滤芯,怪就怪在几年前没有这种滤芯,以至于官方换一组滤芯的价格都赶上买一台沁园新机的价格了。

网友:
看第三方的价格吧,太贵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