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现在的手锯条都这样了吗?不是宁折不弯吗?

楼主(2023-10-10):
现在的手锯条都这样了吗?不是宁折不弯吗?

网友:
我也在五金店买到过,工业垃圾

网友:
我也遇到过,非常不耐用。

网友:
这不是怕你使用过程中断了嘛

网友:
你这肯定是价格太低的。

网友:
这种就是铁皮直接冲压成型的,锯木头没问题.金属就算了

网友A:
我现在都用双金属锯条 不容易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都用双金属锯条 不容易断

啥样的我还没见过

网友:
次品锯条吧,最起码要经过热处理,这个跟退火了一样

网友:
非常不耐用

网友:
我网上买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
可以弯的不会折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样的我还没见过

这种的 有双面锯齿和单面锯齿的 我买的都是双面锯齿 有柔软度还有钢性  平均1块5一根

我现在喜欢用锂电池角磨机 上个砂轮片 比锯条好用太多了

网友:
铁皮冲压+高频齿部淬火,其它地方都软。一个钻花、一个锯片,网上买基本都是工业垃圾。

网友:
长此以往,还会有易拉罐做的锯条。

网友:
剧得太猛, 退火了吧?

网友:
给它淬下火

网友:
双金属的韧性比较好,但也应该不至于这样,工具还是要买好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