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品胜18w充电宝10000mAh首拆(PISEN TS-D275)

楼主(2023-10-10):
超声波焊接的上盖,大家下次可以从这儿下手想办法。能无损拆解最好,要不然,就拆成这样了

网友:
你应该先去看看网上的拆机视频,不然不会拆成这样

网友:
超越山寨的做工,名不虚传

网友:
这种薄的充电宝电池有的被胶水沾得很牢固很难无损拆解。

网友:
估计是英集芯等升压方案。以前品胜有两三串锂电池方案,降压输出,升压充电。

网友A:
不值拆了,手上好几个都是电芯怀孕了,没动力换

网友:
外壳这么结实就没打算让拆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值拆了,手上好几个都是电芯怀孕了,没动力换

我的也是,好几个都怀孕,拆开看看,电池扔了

网友:
怎么A口上也印着PD的电压?

网友:
这么简单 正品

网友B:
竟然是软包电池,为什么不是18650的?我有一个20000MAH的品胜,好用耐操,就是有点重。

网友:
电池已经鼓包怀孕啦!

网友:
做工不错  正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然是软包电池,为什么不是18650的?我有一个20000MAH的品胜,好用耐操,就是有点重。 ...

超薄的都是软包电池,用18650就厚重了。

网友:
有时觉得这种薄薄的充电宝比较好用,用一根短线,可以和手机一起拿着用。

网友:
做工不错,软包电池鼓包是缺陷。

网友:
有一个 车用的应急电源, 没有拆 直接电池鼓包,把壳子涨开了。

网友:
这种超声波焊接,还真的没什么好办法拆解,我也试着拆过一个品胜自带220V插头的那种,正好220V插头的地方有空腔,被我拿布包上,铁锤砸开了,壳子基本上没有严重损坏,在可接受范围内,楼主这款就不行了,到处都是电池和电路板,稍不注意把电路板伤了也是会废掉

网友:
拆超声波焊接的可以先放进冰箱冷冻,然后用大锤轻轻锤,走运的话基本零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