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太太晾衣机的遥控器为什么在纽扣电池高于3.3V反而不工作

楼主(2023-10-10):
好太太晾衣机遥控器, 原厂2430纽扣电池能用一年, 有一个蓝灯指示按键, 蓝灯比较亮时, 遥控正常. 蓝灯暗时就不工作了

我买了5个新的南孚2430  结果旧的掉到3V还能用,  蓝灯还亮的很欢快, 换了3个新的量出来都是3.2几接近3.3V, 却反而不能工作, 蓝灯只是微闪,

又找了个GP的旧电池, 量出来3.2V虚电的, 开始按时蓝灯不亮, 按了几下后, 慢慢开始变亮了, 赶快拿下来一量, 电压掉到3.1V了

也就是说旧电池低电压到3V能工作,  新电池在3.3V却不能工作, 这是啥现象? 难道买了新电池还得给它强制放电 放低了才能用吗?
别的纽扣电池遥控器就没见到过这种奇葩高压不能工作的, 一般都是低压不能工作啊

刚才搜了一下帖子 这个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5847-1-1.html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 ... /?wid=1696912794396
难道是因为空载电压是浮电? 内阻太大了?   但是解释不通GP那个电池为什么按几下把电压降低了后 到3V反而能用了?

刚才测了其中一片新的未使用过的南孚,
空载 3.3V  带一个LED 降到了2.8V,  电流档量出来当前电流是2mA,  这么算出来, (3.3-2.8)/0.002= 250Ω...
算出来的内阻不一定准, 因为点了几秒, 空载电压就降到3.26V了  不过这也说明3.3V确实是虚电.
等回家再找遥控器里那个旧电池测一下.
另外听说南孚传应还不错 , 拍了一个 还在路上.

补充内容 (2023-10-13 09:41):
昨天拿到了一片南孚传应  空载3.4V  装到遥控器上非常亮.  那就说明遥控器正常 不存在3.3V不能工作的现象..  前几个南孚新电池就是内阻太大虚电了......

网友:
我觉得你理解的是对的,内阻大电压虚高,一负载就掉没了,你可以在负载的时候测一下电压...

网友:
CR***这类3v一次性纽扣锂电池,看空载电压是没意义的,没电的电池静置一段时间后,你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基本都能到3v,因此你要测带载时的电压才能判断是否有电

网友:
有电压但没电流又有什么用!

网友:
说来奇怪,我也没想明白。

网友:
可能是购的电池不靠谱,,

网友:
测一下工作电流,不同电池的内阻很不同的。

网友A:
其实这个问题大概率是某孚纽扣价格便宜,质量不好,新电池还不如其他牌子的旧电池,当然啦价格也便宜,我是胡说八道的

网友:
得买杂牌货才行

网友:
之前我那个挂钟不管是换新电池还是旧电池,隔段时间就不准,换新电池也一样,有时会停,后来直接上锂电并用LDO转成标准的1.5V,用了好几个月了,时间也没差。也没见动不动就停的问题了,我估计有些电路元件质量参差不齐导致有个适合的电压,其他电压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嗯嗯,有道理

网友:
估计多年前的过期品,拿个LED或3v小灯泡搭一下,不太亮或者迅速变暗就扔掉吧

网友B:
吃电流。解决方法就是改造两节7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问题大概率是某孚纽扣价格便宜,质量不好,新电池还不如其他牌子的旧电池,当然啦价格也便宜,我是 ...

问题就是 3.0V那个电池, 跟没拆包的3个3.3V电池是南孚连在同一纸卡上5个中的  一起买来的 批次都一样, 怎么会出现没用的新电池 反而比用了几个月的旧电池电压高 却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吃电流。解决方法就是改造两节7号电池。
可以试试

但是7号电池标称1.5V 新的很多也是1.5V  两个新的就是3.0V  新的时候能用

掉到每个1.3V时 按碱性电池来说还算有电的中年期  但可能两个串起来2.6V不工作了

另外就是 本来是扁平的片状遥控器,  挂个大电池盒有点不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是 3.0V那个电池, 跟没拆包的3个3.3V电池是南孚连在同一纸卡上5个中的  一起买来的 批次都一样, 怎 ...

那就更说明电池质量有问题啦,(同批次)电池内阻不一致,电压看着高,内阻大,放电能力不行,我买的南孚的621用在手表上,只能用两个月,换下来测量还有电压,就是表不走,杂牌的都比他用的时间长,不是黑哈,只针对我买的621手表电池,也有可能我买的是假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试试

但是7号电池标称1.5V 新的很多也是1.5V  两个新的就是3.0V  新的时候能用

哎哟!楼上说那么多,你没听进去啊,电压不是重点,因为你测得都是开路电压,7号电池发射时候电压还很好,纽扣内阻大,一发射都没了

网友:
电池是不能光测量电压的,内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如果内阻很大,测量的电压正常,也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有些电池电压虽然高,它只能在小负荷小电流下工作。负荷电流太大,电压就掉下来了。测电压应该按遥控器时候测。

网友:
真正起作用的是电流,所以应用测电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