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改可调备用灯——兼征集方案

楼主(2023-10-10):
家里有个锂电的备用灯。可以调节黄光和白光的比例。

拆开以后,发现电路特别简单。手绘如下

晚上拿出来当夜灯用,发现太亮。准备增加亮度调节功能。想了一下准备这样改:

一、增加可调电阻(红色部分)。控制基极电流,从而控制总电流。
二、去掉r11和r12。似乎没啥用,还浪费电。

大侠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顺便问一下电路中唯一的电容啥作用?

补充内容 (2023-10-20 22:43):
此帖电路错误。更正图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5437771

补充内容 (2023-10-20 22:45):
请看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0128-1-1.html
更正了电路图

网友:
搞成聚合物超级锂电

网友:
R9.R10大点儿就好了

网友A:
1。参考 3.7V那加个三极管调压电路   ;2。R9 R10  分别串联一个电位器(双联同步)。。。

网友:
有想法,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感谢分享!
控制电路挺有意思的~~
请问,电阻和三极管都没有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参考 3.7V那加个三极管调压电路   ;2。R9 R10  分别串联一个电位器(双联同步)。。。 ...

你这种改法成本高,改得多。我的方案简单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
控制电路挺有意思的~~
请问,电阻和三极管都没有参数吗? ...

三极管是D965。电阻太小,看不清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极管是D965。电阻太小,看不清

谢谢~~

D965 NPN 40V5A
使用这么大的管子?
LED电流也就几百毫安吧

网友:
造型有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D965 NPN 40V5A

我网上查到的:
d965三极管是一种PNP型三极管,其最大集电极电流为150mA,最大集电极-基极电压为-120V,最大发射极-基极电压为-5V。d965三极管的最大功耗为625mW,最大工作温度为1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
控制电路挺有意思的~~
请问,电阻和三极管都没有参数吗? ...

照片比眼镜直接看清楚

网友C:
单联只能接3.7V和电路之间,你的想法得接双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联只能接3.7V和电路之间,你的想法得接双联

经你提醒,确实有问题。改个位置就行

网友D:
没看到灯珠,楼主发灯板看看

那个电容可有可无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你提醒,确实有问题。改个位置就行

嘿嘿,很像我刚开始玩电子的样子

网友:
一、增加可调电阻(红色部分)。控制基极电流,从而控制总电流。
无意义

二、去掉r11和r12。似乎没啥用,还浪费电。
人家就是限流的电阻

大侠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双联电位器,替换掉R11 R12即可。

顺便问一下电路中唯一的电容啥作用?
充电的时候,稳定充电IC输出的电压。(实际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灯珠,楼主发灯板看看

那个电容可有可无

罩子打不开。看不到灯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罩子打不开。看不到灯板

莫得说拆友!你不会再发个贴贴十张照片进几多M呀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