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长城哈弗H9功放进水维修拆解

楼主(2023-10-10):
拆机后不要急着清理先拍照做好记录,然后边检查边维修损坏的铜箔、过孔、更换损坏元件UCX 16V 10UF固态电容,上电用示波器查看解码波形电压正常,得到ID 0X3CF 、 DXC  0X7、DATA(HEX) 03 这几组数据,网上查阅了好多CAN协议定义,分析功放板应该处于待命状态,等待主机发送报文命令;上车调试测试声向可控、音量可控、且无失真维修完毕。

网友A:
这玩意儿还能进水?

网友:
估计越野时趟河了,即便修好了这个,其他地方的电路设备也好不到哪里

网友B:
这车是泡水了吗?不然这个位置怎么能进水呢?还是拆下来扔地上进的水?

网友:
示波器显示颜色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还能进水?

朋友的车,功放安装在副驾驶座下边,天窗排水管堵塞,水掉在功放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车是泡水了吗?不然这个位置怎么能进水呢?还是拆下来扔地上进的水?

天窗排水管堵塞进水

网友:
直接代码都出来了

网友:
应该是车内水杯撒了吧?

网友:
遇到过电视机被水泡了,自然风干一个月后(不能通电),通电完全正常!

网友:
原来是功放进水

网友C:
过孔可能好多都开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孔可能好多都开路了

有两处DC~DC变换电路,涂硅胶与更换电容位置焊盘电解起灰

网友:
我记得这类SUV一般独立功放设置在后备箱侧面

网友:
这车设计问题,天窗漏水就坏功放。

网友:
天窗要检修保养防止堵漏

网友:
我的车 就不要天窗 不安全还事多,蓝天又没有了,要什么天窗!

网友(2025-07-21):
漂亮,这个用料好

网友:
这难度怕是逆天了要。都腐蚀成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