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工具电池包亿纬25P电芯可不可以用普通21V开关电源充电

楼主(2023-10-10):
最近用亿纬的25p做了个电池包,容量大了,原来的充电器21V1a的,显得充电很慢,亿纬这电芯可以三五安电流快充,可以用普通的24v两安或者三安开关电源调到21v给电池充电吗?速度好能快点,会影响寿命吗?我记得锂电池也分恒流和恒压之类的充电流程

网友:
动力电芯可以,但是要注意发热,还有看保护均衡板充电有没有限流

网友A:
没有限流功能的电源,你拿去充是不行的,要么把电源拖死了,要么就是插上去保护板立刻保护了。

网友B:
你要是电池的板子上有保护电路和均衡电路的话,可以这么干,充电器就是一个电源而已 。要是没有保护电路  建议单体电压控制在4.2v以下,并且充电时做好监护,人最好在附近。 那个炸起来满房子的黑灰,非常的难以清洗。 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先恒流后恒压,省的烦就买的充电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电池的板子上有保护电路和均衡电路的话,可以这么干,充电器就是一个电源而已 。要是没有保护电路   ...

好像没着火

网友:
不幸中的万幸是没起明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限流功能的电源,你拿去充是不行的,要么把电源拖死了,要么就是插上去保护板立刻保护了。 ...

限流是怎么实现的?是把开关电源限流调整小还是什么原理?比如5a电源把限流反馈部分改到2A可不可以?改完超过2A它还是会打嗝吧?

网友:
没有问题,电流你的电源就限制了,大容量的电芯几个C充电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电池的板子上有保护电路和均衡电路的话,可以这么干,充电器就是一个电源而已 。要是没有保护电路   ...

这个我知道,肯定是你朋友告诉你的

网友:
充电器和电源的区别,就是充电器能恒流。

网友:
把充电器 拆了 ,改大电流。

网友:
应急的时候,手上有可调电源可以直接充。
经过或者不经过保护板都可以,保护板在充电时主要负责均衡和电压温度监测,个别有恒流功能。
5节串联动力电池是4.2*5=21V,你设定21V,电流调到3或5A就行了。

网友:
充电2.5个小时很慢吗?感觉直接用原来的很好的,充电器是限制电流并限制电压充电,

网友:
      铅酸和镍镉时代,要实现快充比较麻烦,需要加入去极化脉冲,锂电池的快充,只要使用足够大的恒压限流,电芯保护板符合即可,电驴摩友常用2块华为大炮充100AH的电池,吃顿饭时间充够骑一天的电量了,就是功率比较大,一个2KW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