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没有用过割草机的兄弟?

楼主(2023-10-10):
老家房前屋后的杂草太茂密了,一个夏天,家里陆陆续续来了6条蛇。

想买台割草机除草,就是那种一根杆,末端装打草轮或锯片的。
有充电式的、汽油机的,充电式的便宜的好像续航很差,汽油机的不便宜。
不知道那种1-2百的充电式的靠谱不,其实插电式的也行,反正距离也就周围几十米。

网友A:
养几只羊就可以了,不烧油不用电,还有肉吃

网友:
用手去割,还能强身健体。

网友:
有种蒸汽或者火焰的也可以

网友B:
打草机不是用一根绳的吗?用锯片干啥?

网友:
既然距离不远,插电的好,充电的不但续航不行,劲也不大,油机没必要

网友:
既然不种地 那就上除草剂得了  几块钱一瓶

网友:
看公园里有人用过,得做好防护,有飞沙走石的感觉:)

网友:
养羊不就成了铲屎官了

网友:
养几个小兔子

网友:
我买过一个,两年了,使用21伏电池的,我有大容量锂电池,连续割2个小时没问题,内部是755电机,使用一字刀,割草还行,遇到干草会缠刀导致卡死,清理一下就行了,要经常打磨刀片保持锋利,草太密也会卡死,跟使用手法有关 ,可以买无刷电机的,内部有一级齿轮减速力量大点,电池接口选择自己有的电池,更划算

网友:
经过实验,消防员们得到的结论是,雄黄粉和驱蛇粉能对蛇起到一定“震慑”作用,但均作用时间很短,而大蒜末和风油精对蛇几乎不起作用。
https://user.guancha.cn/wap/content?id=325514

有蛇的草丛有被咬风险,要先穿好防护长靴(雨靴)防护服再作业。

网友C:
养羊是好主意,有羊肉吃了

网友:
铺一下砖,比什么都要好,要草有草,要走也方便,然后定期放石灰或者流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草机不是用一根绳的吗?用锯片干啥?

有些拇指粗的估计打草绳干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养羊是好主意,有羊肉吃了

不知道是不是全国都一样,我们这,郊区居民私自养鸡养鸭也是不被允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养几只羊就可以了,不烧油不用电,还有肉吃

那些杂草都是羊不爱吃的

网友:
有电动车不,,          买个能用电动车电瓶的割草机,能节约好几百元的电池钱

网友:
不要买12V的,,动力太小就是个玩具,还不如人力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