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红包买了个柜吸,吸力很大,但是有个疑问:反面咋不吸?

楼主(2023-10-10):
8分钱淘了个柜吸,发现磁铁正面吸力真的大,但是背面却不咋吸,这是咋做到的?

磁铁不是两面吸力一样的吗?

正面,吸力很大,直着往上薅很费劲,侧向滑动还比较好分开。

背面,就是津贴板材的那一面,这一面磁铁几乎没有啥吸力,纳闷儿了。

开箱图。

磁铁特写。

磁铁正面吸力很大,吸一点都不掉。

背面没啥吸力,放上去都没反应。

网友A:
单面磁铁是指一面有磁性,另一面磁性较弱的磁铁,方法是用特殊处理的镀锌铁皮将双面磁铁的一面包 裹,这样被包裹的一面磁性将被屏蔽,磁力被折射到另一面,另一面磁性将增强。
我就是生产磁铁的厂家。

网友:
哈,换个思路,有没有可能一面吸力大的是钕磁铁本铁,另一面吸力小的是因为磁力被铁片底板屏蔽掉了?
再举个栗子,扬声器,拆过没
为什么中间铁柱是磁性最大的?
导磁原理

网友:
背面磁通被包裹的铁皮导向了正面,所以,它的NS极都在正面,比如N在中心方块,S在包围中心的铁皮上
========
胡乱画的图,我里面写错了,铁皮是铁磁性材料,不是顺磁性材料,导磁率很高,磁通大部分就直接从里面走了,和电场里良导体短路的效果类似

网友:
背面磁通被包裹的铁皮导向了正面,所以,它的NS极都在正面,比如N在中心方块,S在包围中心的铁皮上

网友:
同意5楼的观点

网友:
用细铁粉检测一下

网友:
拆出来再试试

网友:
楼上上的一解释,感觉还真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面磁通被包裹的铁皮导向了正面,所以,它的NS极都在正面,比如N在中心方块,S在包围中心的铁皮上 ...

基本正确,刚搜了一下,磁场会优先通过磁导率高的介质,这样磁通优先通过铁块,漏到铁块背面的磁性就大大减弱。当磁铁嵌入铁块中时,磁场的分布和强度会发生变化,铁块内部的磁场线会排列成与磁铁的磁场线类似的方向,导致磁场在铁块内部增强,而在铁块外部减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面磁铁是指一面有磁性,另一面磁性较弱的磁铁,方法是用特殊处理的镀锌铁皮将双面磁铁的一面包 裹,这样 ...

我次奥,还能这么搞,你是行家啊

网友:
涨知识了,谢谢各位分享。

网友:
拆个硬盘磁铁看看

网友:
反面被屏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面磁通被包裹的铁皮导向了正面,所以,它的NS极都在正面,比如N在中心方块,S在包围中心的铁皮上 ...

实际上磁极分布类似于U形磁铁,两级都在同一头,弯曲部分基本无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面磁铁是指一面有磁性,另一面磁性较弱的磁铁,方法是用特殊处理的镀锌铁皮将双面磁铁的一面包 裹,这样 ...

有羊毛磁铁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