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厨下式400G净水器维修

楼主(2023-10-10):
2016年底购买的小米厨下式净水器400G,一直使用多年,质量稳定,制水率也接近2:1,和当时宣传的相符。

9月底,有一个滤芯漏水(用了替换滤芯),停机等新滤芯到,到货后插上滤芯开机,听到两声“啪”,指示灯熄灭,需要维修。

拆下所有管线,把机器拆开

先打开后背管线输出盖,拉掉灰色直角头上面的蓝色环,拔掉所有的管子和后盖。

再把灰色直角弯的蓝色卡扣拔掉,把直角弯取出
反转机器,把底部的橡胶脚撬出,松螺丝取掉外壳

去掉外壳后观察电路板等元件,没有看到有烧毁的痕迹,接入24V电源到插座上,正常开机和连接WIFI,庆幸只是电源的问题。

拔下电源插头,拆下电源,电源用超声波焊接,只能破拆

经过测量,保险丝烧毁、LD7576GS烧毁、检测回路多个电阻烧毁,已经看不到阻值,该电路在公版电路的基础上增加一只PNP三极管做电压检测,由于损坏零件较多,三极管没有对应的贴片零件,最后决定购买一个拆机的电源装进盒子里面。

该电源比原电源板小一点,可以完美装到原来的盒子里面

虽然是2015年生产的,但用料还算可以。
电源更换之后,一切正常。

网友:
一套耗材多少钱

楼主:
包邮14元,回来直接点亮

楼主:
包邮14,回来直接点亮

网友A:
冠宇达 电源炸了。不知道是哪个元件的锅。

网友B:
一直没搞明白,净水器这玩意为什么这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冠宇达 电源炸了。不知道是哪个元件的锅。

电路板没有问题,肯定是电源内部问题,烧毁了输出、反馈及集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搞明白,净水器这玩意为什么这么贵

拆开后发现用料和设计都是比较用心的,尤其是线的导向都设计有导向槽,如果换用其它的电源,这个导向槽就没有用了, 所以用回原来的外壳。

网友A:
小米这种专用滤芯的更换一次全套太贵了,都能买半台通用滤芯的机器了。换反渗透膜更是肉痛。
时间长了不换又不行,换下来的反渗透膜都有一层黏糊糊的微生物膜了。

楼主(2024-09-30):
引用 网友A:
小米这种专用滤芯的更换一次全套太贵了,都能买半台通用滤芯的机器了。换反渗透膜更是肉痛。
时间长了不换 ...

早期的产品可以手动激活,由于广州这边的水质还可以,我把1、2滤芯换成可更换的替代品,RO膜已经重新激活过2次了,目前净水和废水比例在3:2左右,后级活性炭一般每2个周期换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