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破电转,换了电芯,又坏了

楼主(2023-10-10):
58块钱的转,前面是电芯坏了一个,卖家让发回去换,各付各运费,发回去运费就得12,所以就不换了,找了3节库存的三洋大红袍,没有点焊机就用烙铁焊上去,行了,但是可能因为不是动力电池,转起来没劲,要求不高用倒也将就用。

前天拿它用30mm开孔器开不锈钢水槽孔,开的中途电池保护好几次,最后孔是开好了,转也坏了,表现在开关一按到底,电池就保护了,如果是慢慢按下去,转速逐渐提高,是可以的,但是仍然带不了大负载,螺丝一吃劲电池就保护。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电池上,还是保护板上,如果是电池不行,那就再换三节动力电池好了,艺伟的10块钱一节买买也值得,如果是保护板坏了,那就不打算修了。对了卖家如图这样的电池是24.5,我认为不值。

网友:
30mm开孔器开不锈钢水槽孔   上次我用插电电钻都把角磨机压盘崩齿了,可能是用的时间长了

网友A:
应该是电芯的原因,承受不了大电流

网友:
电池太差了

网友:
个人判断电机坏了。本人碰到过电机换向器内嵌满了电刷渣,一开就保护,清理了好一下用一段时间又不行了,不知是碳刷材质问题还是后面轴承油渗出来了。

网友:
电池问题把

网友:
还有电池和钻的触点,是不是接触不良了,电流一大就过不去了

网友:
找几节电池试试

网友:
更换好一点的电池试试

网友:
几乎肯定是电池的问题,试试吧。

网友:
电池不行换吧

网友:
跨过保护板试一下就知道问题在哪里的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芯的原因,承受不了大电流

不是承受不了,是输出不了大电流。

网友:
垃圾电池不堪重用啊

网友:
垃圾电池内阻大了,保护板同常电流设定还是很大的,你描述不像保护板

网友:
用电流大点的开关电源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应该是电池不能输出大电流

网友:
电池直连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