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帮忙看看这个48V10A充电器还能修吗?

楼主(2023-10-10):
如图,这是保险丝烧了吗?还能修吗?需要换什么?
大佬们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炸了啥?严重短路,大管芯片都挂了,别修了。
我帖子和邻居论坛有几十块的50V15A的铁壳750W开关电源,还有1200W的。

网友B:
三无产品,没有3C认证的山寨,用料较差不建议修。
买国标的合格安全的充电器

网友:
当然能修,但要一定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了啥?严重短路,大管芯片都挂了,别修了。
我帖子和邻居论坛有几十块的50V15A的铁壳750W开关电源,还有1 ...

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无产品,没有3C认证的山寨,用料较差不建议修。
买国标的合格安全的充电器 ...

有推荐吗?

网友:
修肯定能修,不过需要一定的能力。你这个是严重都短路,功率管肯定挂了

网友:
值不值得修要看你的水平了

网友:
之前在拆机版块有分享咸鱼 20元的 正品 西普尔 充电器,这个价格比店里便宜50块简直是白送。有几个帖子分享了,找他们问问

网友:
修肯定能修,也是一次锻炼的机会。

网友:
修肯定能修

网友:
换人能修。看你照片(拍的)角度,你修不了

网友(2024-05-11):
可以维修,看照片保险丝和开关管炸了,估计多半电源管理芯片和电流取样电阻也会挂了,再检查下全桥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