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12v电源无输出

楼主(2023-10-10):
初级上有输出电压,次级上无,具体如图中1,有300v电压,初级2有变化的电压,初级3处无电压,芯片4处无电压,如何判断问题在哪里?

网友:
说清楚初级哪里测的电压,否则不好判断。

网友A:
测400v电容电压 有300v电压 然后测芯片的供电脚电压 有电压 测场管有没有坏  没坏 测电流检测电路电压检测电路 再没有问题换芯片 也就这么个流程

网友:
查光耦,查整流二极管

网友:
这种直接买新挺便宜的,没有修的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400v电容电压 有300v电压 然后测芯片的供电脚电压 有电压 测场管有没有坏  没坏 测电流检测电路电压检测 ...

已测量补图再帮忙看看

网友:
遥控维修是很有难度的。

网友:
只要有光耦和变压器的电路故障,都不好整。

网友:
测量芯片有无供电电压

网友:
查主控芯片的工作条件就可以
还有就是启动电阻及次级整流管是否完好

网友:
按十楼,RCD也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