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00uF校准电容装盒

楼主(2023-10-10):
前面发过一个100uF校准电容的帖子,抛砖引玉很多朋友也晒出来自己的100uF电容。其实我连块福禄克15/17都没有,放着占地方,打算装盒卖掉。最开始这个盒子是按标准电容的方案做的,三端带屏蔽。不过有位朋友提出建议,既然是校表用还不如直接做成双香蕉头的。这个电容性能还是不错的,和0.2级的BR8-6比不落下风,个人觉得如果不保留3端子就浪费了。也要考虑使用方便,于是就有了这么个最终方案,三端子+双香蕉头。缺点是体积重量较大,插万用表上可能有较大的应力。贴出来希望可以给要装盒的坛友参考。对地电容小于30pF,对电容影响30pF/100uF~0.00003%,3百万分之一,忽略不计

网友A:
打开盖子看看啊,插表上力矩太大了,插头位置似乎不合理

网友B:
几块钱的东西,简单粗暴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块钱的东西,简单粗暴点就行。

严谨点是态度问题,不是几块钱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盖子看看啊,插表上力矩太大了,插头位置似乎不合理

里面就是以前发过的那个电容加上了屏蔽。

网友A:
插手持还行,台表呢

网友:
不会修大神手上都是些让我等小白看起来稀奇古怪的好玩意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里面就是以前发过的那个电容加上了屏蔽。

其实对于这么大的容量的电容应用来说,准不准都没关系,差点没影响,所以不需要这种校准电容,估计需求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对于这么大的容量的电容应用来说,准不准都没关系,差点没影响,所以不需要这种校准电容,估计需求很 ...

要看做什么啦,校表怎么也得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手持还行,台表呢

我的34401不带电容档。

网友B:
手持万用表一般最高才1-4%的精度。这较真啥,关键是你整这样,几块钱的电容变200了。。。。

网友C:
这种硬连接会不会一不小心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持万用表一般最高才1-4%的精度。这较真啥,关键是你整这样,几块钱的电容变200了。。。。 ...

这就不是你操心范围的了。凑这个值很容易,但从计量院到我个人的电桥的标准传递过程才是我所看重的。所以较真这件事和看事情的角度有关,在专业计量的角度看,我这个还不够。在有些人角度精密电阻diy的电阻可以叫标准电阻。在我这bz3以上可以叫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硬连接会不会一不小心就断了

不会

网友D:
100uF 都是蓄电用的,+-10uf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uF 都是蓄电用的,+-10uf影响不大。

这是校表用的

网友:
没必要这么麻烦

网友:
做的挺好的,内在是必须的,但外在的也得到位。我是支持做什么都得有板有眼的。

网友:
口水。楼主可以来个出租业务,生意估计会不错

网友:
看看里面的电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