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材] 手机蓝牙助拍器2.0版:我的焦点我做主--对焦快门

楼主(2023-10-10):
各位兄弟用手机拍照时
     掏出手机第一件事是做什么?
(在文章结束时会写出楼主掏出手机第一件事做什么)

自水果4开始,我已习惯了拍照的旋律就是那声单一的“咔嚓”
在外设慢慢普及的过程中,也适应了“咯嘣”一下蓝牙快门

当手指可以自如搭在快门上时,单一的节奏感已经不再唤醒久违的画面
于是,当年“Ding…咔嚓”萦绕脑海

助拍器经过一年的使用和磨合,设计制作的方向是对的,总体上达到理想目的

一块木头的摄影梦之旅~全手工打造手机蓝牙单手握持助拍器

不过,总结下来有很多缺点和未完成:
1、黑色蓝牙遥控外壳与整体风格不协调
2、高强度活动中,蓝牙遥控会从滑道中滑掉
3、快门按键行程过长,既影响手感还影响曝光瞬间的稳定性
4、在特定环境中不能彻底单手操作,如手动对焦
5、缺少炫酷的科技感

6、当初设计时,打算让两块手机夹板可以折叠,从而缩小收纳体积
7、物理按键变焦

下文就一堆不足做出的几项改变,使手机拍摄时更接近相机的手感和摄影的质感

未完,楼下待续

楼主:
用过相机的人都知道,大部分快门为两阶式,轻按对焦(Ding),再下按曝光(咔嚓)
智能手机把拍照简化到屏幕上,看似简单好操作易出片
实则“系统预设值”也在减小我们出大片的几率

手机蓝牙助拍器2.0版:对焦快门

功能:通过实体快门键实现对焦再拍摄的完整相机拍摄流程

以下按改造顺序记述
在改造初期,我的思路仅仅是把蓝牙遥控改成木壳,再加一个自锁装置防丢
依旧是那块木头,截断后一直保留备用

锉刀砂纸猛如虎

小木头吃下这个电路板绰绰有余

完成到这一步,接下来就是思考如何优化外观和设计自锁
最费时和烧脑的并不是拿起工具干活,而是用局限的材料完成构想

出差ing……几周以后,我又想起了它--多媒体蓝牙遥控,功能是可以给一些短视频点赞、翻页、相机快门等
其中快门是触发屏幕上增加的一个“小灰点”来实现,并且“小灰点”可以通过调整位置来实现兼容多款手机
之所以叫它“小灰点”,是因为点在暗色是偏白,在亮色时偏黑

经过多次试验,当小灰点不在快门上或其他功能区时,触发小灰点就有“定点对焦”的功能,也就是我用小灰点对焦,然后再迅速快门,就实现了两阶快门--定点对焦+曝光,这个方案给了编程门外汉的我一个响亮的脑嘣
(同时感谢论坛里的水表君兄弟,他在《 一块木头的摄影梦之旅~全手工打造手机蓝牙单手握持助拍器》104楼与我探讨过这个问题,深受启发)
接下来就是想办法把小灰点和蓝牙快门一起融合到助拍器中

边拆边比划

这些都不要,后面一定是飞线

底板用亚克力板(废扣板灯上的导光板),亮点是能把蓝牙灯光外散,做到那么一点点的炫酷

既然小灰点可以定点对焦,那就给它一个导航键,想跳到哪就能跳到哪

废MP3上借的五向键

电池仓

充电口

充电方案还是老规矩:4056+3.5插头
磁吸转接头

原计划的开关拨杆不好用,干脆一起换掉

主要位置确定,最后加螺丝

为保持风格统一,开关帽用一“块”粗铝线加工成

助拍器上的滑道不变,根据滑道添加滑轨

到这一步,就可以考虑与助拍器锁定的问题

手拧螺丝

根据螺丝的三围定制孔位

事实上,在安装方向键时就把螺丝位考虑进来

助拍器上大部分零件都可以拆卸,这也方便了进一步改造

大体上就是这样一个结构

准备好这些琐碎的零件,开始安装

底板上的两个触点位置依旧,不做改变

至此,蓝牙遥控还没完毕,因为接下来要考虑二阶快门的供电、充电等问题
(思考ing……)

边思考,边干活,先处理两阶实体快门

拆这个按键开关费些时间,好在之前买过大大小小各种颜色几个同结构开关,拿另几个先练手,最后主体部分还算完整的拆开

外壳冲压包裹底部固定,用角磨机慢慢磨开,剩下的正是开关的主体

几年前存的单反相机两阶开关

先嵌在洞洞板上

再固定在铁壳中

看着还不错,手感也行,毕竟开关的两阶行程是专业的

根据各方面权衡,最后决定把二阶快门固定在快门按键洞里面,并且供电由上面的外接蓝牙遥控输送
这样操作是基于两方面考虑:
1、蓝牙遥控已经接入两条线(电源﹣和快门控制),再接一条电源﹢就能供电
2、不想把这块木头“挖空”来安装电池和充电口,质感也是物品的精髓之一

跟之前的触点接一样,再加一个

定好位置的同时,把内嵌的蓝牙指示灯一起定好

修整好二阶快门板

这个用的橙色,光线依旧可以从蓝牙遥控底板散发出来

完备

还是先固定电路板

最后安装开关,为了可以远距离遥控手机,把天线连接到开关外壳上

回过头再来处理蓝牙遥控

各种飞线

打上硅橡胶,固定焊点,也能防止飞线短路

定点对焦蓝牙遥控完成

终于可以躺一会

下面是定点对焦快门在生活中的部分应用
同位置单手操作拍摄的两组照片对比

操作方法:
1、轻按快门,拨动方向键,使“小灰点”到达焦点处
2、半按快门(约1秒)完成对焦,全按快门完成拍摄

优酷视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A5NDE2MzE0NA==.html

下面一组4张照片是视频演示中所拍
俯瞰位置↓

相机逻辑对焦

助拍对焦在中金上

助拍对焦在右后蓝制服上

本楼层根据助拍器不足的前五点做了一些改变
基本改善了前5点的BUG
其中最大的进步就是两阶快门和定点对焦的加入,这也是本文的核心思路
小灰点焦点和两阶快门的加持下,使需要特定焦点的拍摄变得简便。
同时,有着蓝牙遥控的持续供电,助拍器内置快门可独立完成日常单快门触发
二者完美的结合,让助拍器可以更好的应用在拍摄中

蓝牙指示灯

上机后同样醒目,开关机时亮,按下快门亮
蓝色为对焦快门↓

橙色为曝光快门(白天不醒目,但可见)↓

键位经过反复对比尝试最后确定,原则是单手便捷操作

2.0对焦版 完工

未完,楼下待续

楼主:
2.1简化版

简单使用一段时间后,虽没发现明显缺点,但还是不亡我改造初期的想法:
把蓝牙遥控改成木壳,再加一个自锁装置防丢
简简单单,返璞归真
不忘初心,不忘出发

还是那块木头,再次截断后的另一段依旧保留备用
还是那个小巧的蓝牙遥控,是的,我又消费了
还是那块半透导光板,既节省一个指示灯孔,还在闪亮时炫酷一下

有了上一个经验,这次简单打下草稿就能开始

固定螺丝位先做出来,其他依次,胜在空间足够

一边制作滑轨,一边思考按键开关的方案

磁吸充电位

锁定螺丝

上机试试,刚刚好

尽量保持电路板完整,就在按键头顶开个天窗

用铝线和螺丝的组合制作按键

开天窗的重点是先固定好电路板,找到开关触点

连接助拍器的三个触点位找好

固定底板的第三个螺丝位,兼顾固定电路板

出于电路板的平整方面和螺丝长度考虑,给这个螺丝孔加个台阶

材料也简单:圆珠笔芯管、牙签

这样电路板在里面才稳妥

安装三个触点

电路板这个面朝导光板,所以把指示灯也挪过来(请忽视我的焊功)

开始总装

绿板右侧漆包线是天线延长线

最后接底板

装完底面是这样

正面

上机

功能特点:
1、体积更小,携带方便
2、长按快门一阶开机
3、短按快门一阶拍照
4、同样给二阶快门供电
5、双开两个快门,可以连拍两张照片
(此时,ios系统开发者脑筋抽搐,把原生相机的连拍方式改为触屏快门左滑,之前长按快门失效)

绿色光导出来,不管白天还是黑夜都很炫

2.1简化版 完工

未完,楼下待续

楼主:
2.2连拍版

话接上楼
再次走过漫长的DIY历程
IOS系统针对相机连拍方面发布更新:再改,实体音量键+按住连拍
无疑对我这种几乎不拍视频的爱好者是利好

可是我的三套遥控快门都已不具备控制“音量+”的能力
一个主打定点对焦,另两个长按快门键是关机
于是,又迎来一波烧脑时间……

在下DIY时有两个原则:
1、尽量利用手边闲置的材料
2、尽量不用或少用胶

整合一下手上的蓝牙遥控快门,最后揪出这一个

选择它的原因并不是颜色新鲜,

而是核心简单,便于瘦身

选用这款蓝牙快门的几点
1、有物理拨动开关,长按快门实现音量+
2、构造相对简单,修剪后飞线容易

目前的改造难点是拨动开关放置位置

可以拆卸的优势就是便于后期升级

定好方案,开始行动

键帽还是一“块”铝线

重新飞线,尽量精简

谁会知道一个小小的开关,需要很多种材料的选择和方案的放弃

这是相机逻辑给的对焦

修剪蓝牙板

为了便于等会接下来的飞线,先飞一条

连接起来已经很顺手

避免短路,打上透明硅橡胶

最后安装快门键

改造完毕

这是磁吸充电转接头:一头磁吸,一头3.5母座

经历半年的改造就此结束
集体合影

对焦快门在设计时把拇指休息区考虑进去,所以使用中手感更好

精简快门主打小巧便携,日常拍摄常用

设计这款助拍器前,我的思路很简单:一块合手的木头、一个能固定在木头上的塑料手机夹、一个蓝牙遥控,再连上按键开关

当那块木头握在手掌上时,一切悄然改变……
唯一不变的是我那颗膨胀的脑壳和指尖的“Ding…咔嚓”

我在用手机拍摄时,掏出手机第一件要做的是:擦镜头

每次都会擦

再次感谢那些给予思路、帮助和鼓励我的兄弟们

既然是摄版

总要有几张跟螺丝刀和电阻不沾边的照片撑撑场面

还是那座山,山顶没有湖,两部手机叠拍倒影,在对焦快门的加持下,拍摄很轻松

用旧帖子里给兄弟的一句回复来结束这次升级改造:
“祖国地大物博,不同的地域环境造就了异样的人文景观,我更喜欢走进各地的生活中,从生活中感知历史的变迁,从地理环境中遥想发展的历程
帖子中用了很多部手机,毕竟几年的时间。都是水果机,已经不是果粉了,还是喜欢用水果拍照
原因很简单,熟悉了
甚至有些时候因为习惯用某个机型的相机,都不愿用新机子
相机是工具,熟悉一款新相机需要时间和废片,
突发奇想的灵感需要称手的工具来实现”

                                     癸卯年 兔  壬戌月 辛丑日

网友:
插插插,搞得这么好

网友:
看起来很牛逼的样子

网友A:
我以前也经常擦镜头后来发现是裤袋太脏了导致的,现在改成镜头端在上面放进裤袋而且隔一段时间还翻开裤袋清洗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经常擦镜头后来发现是裤袋太脏了导致的,现在改成镜头端在上面放进裤袋而且隔一段时间还翻开裤袋清 ...

裤袋的灰尘,还有手上汗渍、污渍等,有的时候拍摄时也会利用油污,使画面射出几道光线来

网友:
厉害厉害这就是不妥协

网友:
手工+耐心=辉煌成果

网友B:
思路不错,手机拍摄的确不太方便操作

网友:
这木工手艺还真不错。

网友C:
楼主看来比较中意木工活,看改造大部分都放进木制壳体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来比较中意木工活,看改造大部分都放进木制壳体里了。

当初选择木头也算惯例,以前的工具手柄大多选用木质,材料易得,易修,易盘
这次改造沿用木头,是为保持风格上统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初选择木头也算惯例,以前的工具手柄大多选用木质,材料易得,易修,易盘
这次改造沿用木头,是为保持 ...

木工活做的好那木材确实是比较好用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思路不错,手机拍摄的确不太方便操作

在这次改造之前,还没有关于手机原生相机拍摄时对焦+快门的组合产品
至少我没见到过
未来能把实体键变焦加入,就完美了

网友:
显眼包到手

网友:
上一篇曾经拜读,这一片是精益求精啊

网友D:
感觉可以搞个专利,然后跟各大手机厂商合作拍照外挂,肯定大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可以搞个专利,然后跟各大手机厂商合作拍照外挂,肯定大赚~!!

知识产权保护很有必要
至于大赚这事,难度很大
先取悦自己,再从中找到质的突破,最后再考虑能否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