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端口如何設置

楼主(2023-10-10):
       同一個IP地址  路由器内網連了兩臺電腦   都需要使用443端口  請問路由器 應如何設置  ?
       例如電腦一網址是 xxx.com   另一臺電腦網址是 yyy.com  如何在瀏覽器上直接填上對應
的網址就能找到相應的電腦   不用在網址後面加端口區別

       路由器是安裝了愛快的軟路由   請問各位如何設置

网友A:
路由器对于外网进来的请求只有IP地址和端口,进来的443端口需求只能映射到一个局域网地址和端口,另一个只能使用类似于4443端口,路由器把它转发到另一台(另一个局域网IP)的443端口

网友:
访问内部要做端口映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对于外网进来的请求只有IP地址和端口,进来的443端口需求只能映射到一个局域网地址和端口,另一个只 ...

這麽説  只能網址後面帶:端口來識別了  對嗎

网友:
没弄过这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