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电动车电池,求可靠的21700入手渠道

楼主(2023-10-10):
网上新电池众所周知的虚标,或者小品牌用拆车电池就算了,还虚标。想自己做个电动车电池,求可靠的21700入手渠道。

网友:
18650已经不能满足你了吗?

网友:
建议用大单体来做

网友A:
找个卖拆车件的,买一组特斯拉拆车的21700即可 一致性很好  记得买整组的

网友:
最好大单体

21700 他家算是最好了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22605712789.14.389c267c0hRvLc&id=606663289571

网友:
大单体是明智的选择

网友:
最靠谱的?亿纬锂电某宝有官方店,电池都是全新的,比其他的拆车的靠谱无数倍

网友:
用大单体直接串连加保护板,可靠性高得多。

网友:
正规特斯拉拆的21700正极都是铝的,这个也是特斯拉拆的?

网友B:
用磷酸铁锂的33140不是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找个卖拆车件的,买一组特斯拉拆车的21700即可 一致性很好  记得买整组的

特能拉不是总爆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卖拆车件的,买一组特斯拉拆车的21700即可 一致性很好  记得买整组的

请问一组有多少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磷酸铁锂的33140不是更好?

33140已经做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能拉不是总爆炸么。。。。

3yc,刀片电池永不自然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才知道还有33140,不知道有些什么好的电池型号

网友D:
33140的也是圆柱电池吗

网友:
问题是哪里去买好的电池,我也想做个电动车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33140的也是圆柱电池吗

33140是圆柱电池,3.2v,15ah

网友:
你买过他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