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diy2支内阻仪4线弹簧测试笔

楼主(2023-10-10):
看到gonghaiqi坛友d的测试笔,感觉测电池更方便。前些日子买了坛友的模块,
组了个内阻仪,开尔文夹测电池不方便。也去买了弹簧探针,用2支勾线笔,做了
2支测试笔。
洞洞板,焊上探针

笔头拔掉笔芯,扩孔

探针洞洞板焊线,插入笔头,热缩管区分正负。

焊好航空插头。

完成,测电池比开尔文夹方便,可靠。

网友A:
这个针叫什么,去撸点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针叫什么,去撸点备用

探针P100 华荣华测试针可伸缩弹簧顶针pcb电路板烧录芯片A2头针套

网友:
怼漏了电池怎么办

网友B:
只能说各有所长。
比开尔文夹好用?你测个电阻看看?
比开尔文夹好用?你测个软包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各有所长。
比开尔文夹好用?你测个电阻看看?
比开尔文夹好用?你测个软包试试? ...

好用不好用看用在什么场合的。

网友:
这东西就像烙铁头,有喜欢刀头有喜欢马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各有所长。
比开尔文夹好用?你测个电阻看看?
比开尔文夹好用?你测个软包试试? ...

电池两端没有点焊的,用这个测试比较方便

网友C:
弹簧会不会增加内阻阻值?

网友D:
探针距离有点宽了,测尖头电池或小东西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各有所长。
比开尔文夹好用?你测个电阻看看?
比开尔文夹好用?你测个软包试试? ...

只是对我自己的感受,先是做的开尔文夹,测镍氢电池常常接触不稳。家庭用,基本不会测毫安级的电阻,平时测测5号镍氢电池,18650锂电。
开尔文夹和探针各做了一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弹簧会不会增加内阻阻值?

四线制,对被测阻值,影响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探针距离有点宽了,测尖头电池或小东西不方便。

图上看着开距大,实际尖头开距2毫米,测5号充电电池没问题。

网友:
尖尖的鼻尖,应该有针对性的使用,多备几种。

网友:
创意很好,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对我自己的感受,先是做的开尔文夹,测镍氢电池常常接触不稳。家庭用,基本不会测毫安级的电阻,平时 ...

如果测电池,尤其18650,大量的,还是测试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测电池,尤其18650,大量的,还是测试架

主要是玩组装动手的过程,做好,多数是闲置的时间多.电池不多,偶尔会测一下.

网友:
探针我也买过不知道搁哪了 回来找找

网友:
这个不错,准备照着来一套

网友:
这个好,取材方便,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