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晶体管耐压测试仪,测MOS管好坏用的

楼主(2023-10-10):
淘宝买的那些拆机MOS管不知道好坏,网上说用万用表测不出来,要用这个东西测耐压。
这个原理应该是类似电蚊拍产生高压,然后测它多高的电压会轻微击穿,耐压越高约好。
好像这东西都是卖家自己组装做的,里面热熔胶固定的感觉不太牢靠。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品牌的产品?那些品牌的绝缘表,摇表我还没用过不知道什么原理?和这个什么区别?

网友A:
这玩意使用高压测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使用高压测试吗?

是的最高有2400多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最高有2400多伏

可以电蚊子吗?

网友:
我都是在GS极加电压测DS极间的导通电阻值与厂家提供的值比较来判断是否是原厂的以及好坏。

网友:
不明觉厉啊

网友B:
MOS管检测电路, 方便又快捷。

网友:
电牛都没问题

网友:
这么高电压,跟电蚊拍差不多的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检测电路, 方便又快捷。

我试过用万用表测导通的压降,GS加电压导通之后断掉,然后有些压降压降不变有些过一会会变,很奇怪。不知道会变的那些是不是坏的。

这个测耐压的是看这个视频买的:【判断MOS管的好坏,用一个万用表测量它的管压降是远远不够的-哔哩哔哩】 https://b23.tv/sInljU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用万用表测导通的压降,GS加电压导通之后断掉,然后有些压降压降不变有些过一会会变,很奇怪。不知 ...

gs极的电不放掉gs极就一直导通。

网友:
经常要使用的话MOS管的话,有一个方便。

网友:
升压+表头,可买可diy

楼主这个多少银子

网友:
现在很少使用晶体管耐压测试仪,数码产品基本上电压都不高

网友:
电压表头应该不便宜

网友:
我不太相信这个东东,有些MOS管,包括半导体文件,你测试是好的,但就是不能用。

网友:
用万用表电流档测测短路电流就好了。

网友C:
不知这个产品有没有DIY的套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这个产品有没有DIY的套件

灭蚊灯升压板,高压表头,电池,开关,电位器调节电压,可以购买配件组装
可测元件耐压值,测LED灯,测线路绝缘,说白了就是个高压摇表

网友:
有些MOS管,你测试是好的,但就是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