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电容虽然大个其实里面很小?

楼主(2023-10-10):
电机启动电容虽然大个其实里面很小?一个电机的电容自己碎了,但是电机还能正常运行,碎掉的外壳里面就一个缩小一半的电容,中间都是中空的,没有拆过电容,不知道是不是电容虽然大个,其实都是这样的?用个什么质量好点的电容代替这个?谢谢

网友:
这个明显是非正规厂出的伪劣电容器。电容器外壳通常用金属或塑料制成。外壳尺寸与内部芯子是标准匹配和封装的。绝不会有过大的空间的。

网友:
试试铜峰电容,价格不美丽还不包邮,风扇上用过,比较稳定不漏液。包邮的大多数是杂牌货,吊扇上一夏天都过不完就坏了。

网友:
都是做些假的套上外壳

网友:
严重缩水的产品

网友:
你这是套娃,哈哈哈

网友:
生产者是为了保护里面真正的电容不被发现吗

网友:
看来是神州产品了,cbb电容跟电解电容的中心引出线的结构不同,它是引线连到卷体两端的,壳体里所有空间都填充绝缘胶,不会有空腔。
更换时只要是容量/耐压与原件相同的cbb电容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