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3281AB和3281BB主控板是否可以互换芯片?

楼主(2023-10-10):
如题,3281AB芯片和3281BB芯片引脚数是一样的
有没有可能这两颗芯片是Pin to Pin可以直接互换?

网友A:
可以吧  看死鱼上  卖空板就写有可以贴ab  bb  同一块板

网友B:
可以的,我换过。IC较小,引脚较密,请确保焊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我换过。IC较小,引脚较密,请确保焊接到位

OKOK,能换我就开始手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吧  看死鱼上  卖空板就写有可以贴ab  bb  同一块板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
因该可以的

网友:
完全是可以的

网友:
pin2pin,可以换

楼主:
已换,3281AB不行了,3281BB没问题

楼主:
收到,已换,3281AB不行了,3281BB没问题

楼主:
AB没换好,BB没问题

网友C:
BB的板子换AB主控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BB的板子换AB主控不行?

也可能是我没焊接好,但是我试过2片AB,贴到原BB板上都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深究了,换之前AB板子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