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爱普生L1259喷墨打印机废墨垫用姨妈巾平替及软件清零教程。

楼主(2023-10-10):
型号:爱普生EPSON L1259连供喷墨打印机

近日公司的打印机提示废墨收集垫使用寿命到期,
需要更换,问了一下公司采购,
只能采购原厂配件,原厂配件要50多元。
(别和我提某多多才5元包邮。)
这要是我自己家的我就自己网上买了。
公司是有流程滴。。。。
且时间长,报销费事
是的,公司是有流程滴。。。。
那么有没有方法平替一下呢?
那必须是有。
废墨收集垫的作用就是吸废墨,
那么什么东西吸力强,还很容易得到呢?
答案就是:某舒宝、某尔乐、某飞、某ABCDEFG、
这个东西不看价格,公司试用装有的是。
下面开整。。。。。

第一步:先把软件搞一下。
运行EPSON废墨清零程序。
选择:【选择】对吧,这个英文是不是选择的意思?

选择型号下拉菜单。

选择要清理打印机的型号,
这里有很多,选择自己的型号就行。

这时主界面已经有打印机型号。
选下面的按键。

在弹出的对话框里选择【waste ink pad counter】
按【ok】

在弹出的对话框里,点选三个选项
选下面的按钮【英文啥意思自己查吧】
执行废墨清零程序。

执行完毕最弹出的对话框是要你关闭打印机

重新启动打印机,
废墨清零结束。

软的完事,来硬的,
必须给它软硬兼施。
拆下打印机后面的固定螺丝。
取下外壳。

取出废墨盒
(有卡扣,轻拉取出)

上面这个孔就是出墨口。

废墨就从这里流出。

废墨收集垫已经快饱和了,
这种程度还可以再用一段时间,
但是怕忘了,废墨溢出就麻烦了。

取出废墨垫。

主角登场。。。。
这是正经技术教学,请男同 志不要笑。
姨妈巾不是随便哪种都可以
一定要选这种带护翼的
吸收好,怎么动都不渗漏。

简单的折了几下,塞进去。。

那么技术性问题来了,要不要全塞满?
这个东西吸水后会不会涨?
咨询了几个男同事,都说不知道。。。
女同事。。。
算了,我还是给它留点空间吧。
毕竟大家都需要点空间。

塞回。。。。

装回外壳。拧上螺丝,更换完成。

总结:
废墨盒必须及时清理,
废墨溢出会腐蚀其它原件。
我家的打印机就是废墨溢出,
导致不进纸。

爱普生L313彩色连供喷墨打印机,不进纸维修。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7137&fromuid=3652364

好了,教程到此结束。
多谢捧场。别忘一键三连。
江湖最高礼仪

楼主:
有需要清零软件的,可以加我 QQ:58050777
顺便帮我顶一下
小龟这个贴子。
✌拯救小龟大作战之好想有个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0677&fromuid=3652364

收藏+评论即可。

网友(2024-09-06):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劳永逸,就是废墨管直接接出来,找个不用的矿泉水瓶子。放到低一点的地方,定期倾倒就可以 ...

还是你这个方法好。

网友(2024-07-12):
如果一劳永逸,就是废墨管直接接出来

网友A:
如果一劳永逸,就是废墨管直接接出来,找个不用的矿泉水瓶子。放到低一点的地方,定期倾倒就可以

网友(2024-04-20):
我家的佳能g3800去年也报废墨收集满,也是用软件清零然后上姨妈巾,那台机还不用折起来,塞进去就行另外需要软件的可以留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L1300是怎么拆开的?我没摸着道

很简单,网上有教程

网友:
楼主的方法有创意,实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L1300就是直接拆开,把废墨管接出来,外置一个瓶子装着。

请教L1300是怎么拆开的?我没摸着道

网友(2024-02-24):
填些卫生纸就行,省事多了

网友:
墨仓式的好用吗?

网友(2023-11-08):
原厂配件,原厂配件要50多元

网友:
楼主真有创意

网友:
有个惠普680墨盒,加墨就不能识别了

网友:
我比较懒,直接买兼容品牌的废墨仓更换.

网友:
这个帖子一定要收藏备用啊,喷墨打印机都用得着

网友:
研究研究  能用了 真好

网友:
牛掰了,你懂的真多啊  砖家

网友:
不了不佩服楼主的想法真新颖 ,但不得不说也很实用

网友:
哈哈!怎么想到的。

网友:
打印机自己肯定没想到,自己有天会用上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