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找大神分辨一款SOT23-5 DC降压芯片

楼主(2023-10-10):
这个SOT23-5降压芯片是一个光猫上的,拆了两台主板 这个芯片在不同主板上的丝印不一样,但是功能是一样的,这两个丝印都没有搜索到任何信息

丝印1:125ABD1或者是T25ABD1 第一个字母是1还是T模糊不清
丝印2:BFBS
芯片输入为3.3V 输出为0.94V 请问大佬哪款芯片可以平替

楼主:
居然只能传截图 原图传了就显示失败, 明明是小于8M的大小也无法上传

网友:
怎么可能有1v的输出呢,没有吧,这降压药片没这么低吧,至于型号等我空了帮你找,

网友:
tmi3408 丝印t25a 3.3v的
至于你说的第二个bfbs没看到芯片难得说

楼主:
手机可以上传,电脑居然传不上去

网友:
ETA3496S2F SOT23-5封装 丝印BF** 同步降压转换器芯片
wechat_upload169693987565253f63191d6

网友:
被丝印快折磨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