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突发奇想:手机能换同型号不同配置主板吗?

楼主(2023-10-10):
有些手机售后广告称:手机内存升级可再战几年,如6G运存升级12G,很诱人,但是价格较贵。
然后我就想,原手机换同一型号更高配置手机主板不也行吗,如荣耀V10的4+64版本换成荣耀V10的8+256的主板。这样价格便宜,也可以再战几年。某宝上可以买到相应主板,价格也便宜。

网友:
可以的,只要装得进去

网友:
主板一致,接口一致就没有问题,但要确定主板是没有账号的。

网友:
我之前也有类似想法但是查了一下价格发现跟二手的整部手机价格差不多。

网友:
没有过分升级的,确实可以替换。因为加密套件全在主板上。。 一换就全跟走了。。

网友:
二手主板跟二手手机差不多价格,差个屏幕价格,不过也就差100左右

网友:
你这是相当于那个主板换壳换屏幕

网友:
能,只要放得下。开孔一致。随便玩。

网友:
楼主想的是免费升级?估计没这么简单,出厂时都已决定了。

网友:
想法很不错,现实估计很残酷。

网友:
应该可以,但主板不能差别太大,特别是主板的安装尺寸。

网友:
换大内存和存储就行了,CPU一般都够用

网友:
这个BGA的,不好换内存啊和存储啊,直接换主板你确定划算?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大多可以换的,排除个别型号不同版本方案不同就不通用,红米note4 就有2种屏幕对应2种主板,不能互换

网友:
当你感觉手机需要升级的时候,这款手机的二手高配应该也很便宜了吧,还不如直接买二手省事...

网友:
屏幕 换过去 就好了。

网友:
有些高配低配的屏等不一样

网友:
有难度,板型大小不一。

网友:
应该可以,但主板不能差别太大,特别是主板的安装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