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嫖一个舒曼波的天线

楼主(2023-10-10):
这玩意我还真的不会画,只能拿来主义了

就一个接点,还是反正面两个接点啊,感觉应该就一个接点吧,两个接点相当于短路了

这不扯犊子吗,这么低频率,有这天线能发射出去吗,我总觉得是扯犊子

网友A:
舒曼波能不能大保健暂且不提,一直觉着这种一笔画到圆心的线圈就是扯蛋。

随便画一个偏心的 H*dl 回路,这一圈积分下来只有外环走线电流有效(图中橙色区域),内部的走线电流根本不能在 H*dl 回路上贡献磁场。
说白了就是:太多圏电流绕在了小半径内圆上,无法大范围贡献磁场。

你说这是贡献电场的吧,那跟大圆饼又有啥区别。

网友B:
是否有汽功接收天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舒曼波能不能大保健暂且不提,一直觉着这种一笔画到圆心的线圈就是扯蛋。

其实嘛,我不关心这些,看着好看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嘛,我不关心这些,看着好看就行

这不圆润,得盘。  考虑下希尔伯特曲线?

楼主:
电路图在这里,原来是这么连接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有汽功接收天线的?

这个可以用舒曼波频率驱动喇叭,喇叭对着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用舒曼波频率驱动喇叭,喇叭对着你!

没有用,没有接收机,也没有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没有接收机,也没有天线。

有气功波直接打入你的丹田穴

网友:
这玩意有啥用?谁来讲解一下?

网友:
先科普一下

网友:
效率不高吧?!

网友:
这天线就是

网友:
一直没搞明白这个东西什么原理,这算一个空心线圈吧,产生的什么舒曼波,有催眠效果?有用过的坛友吗?说说感受

网友C:
线圈接在G极?电流能有多大?接G极能产生波?

网友:
测测电阻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圈接在G极?电流能有多大?接G极能产生波?

哈哈,主要靠意念

网友:
舒曼波感觉有点扯淡,不过这种线圈倒是见过,在一个无线供电的产品上。

网友:
舒曼波保健完全是扯淡。
总算论坛上有个我真正专业点的话题了,舒曼波本身是存在的,是电磁波在大地和电离层之间谐振。其实它的频率和幅度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都是变化的。
要说这玩意能保健,估计脑子里都是洞,还得大到容不下脑子那种人才能信。我假如要搞这个骗人,别说搞个发不出来的天线了,我能给搞出来指定地点的,要丽江有丽江,要拉萨有拉萨,从海南到新疆要啥有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