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群联PS3111+东芝TH58TFT1DFLBA8P 四片量产失败identify fail/lssue set scan bad parameter

楼主(2023-10-10):
群联PS3111+东芝TH58TFT1DFLBA8P 四片量产失败。单片256G 共1T容量

实物图,说明一下,上2片1DF闪存能通过量产

ID图

设置基本是默认

量产出错identify fail

另一种量产出错,提示:lssue set scan bad parameter
command failed;设置扫描错误参数,命令失败
改设置换版本一样的,有那位大佬能解答,要改那里,在此感谢!

又改成512G容量了,用老版本2.2.32很容易成功,新版本的不易成

这个测试4K-64K有点过份了,上天的节奏!

这个软件测试比较有参考些

个人看法:这个PS3111上1T不成功原因,一是板子要求达不到;二是闪存质量不过关:三是量产工具不对,我现在只有这三个版本工具;四是设置不对有关系。当然1T的速度,响应,稳定性等不如小容量的,大老们说得对啊!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超DIE 了吧,以前有贴类似开15177-256G四片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超DIE 了吧,以前有贴类似开15177-256G四片也不行

查的资料显示最大支持1TB  双通道 16CE。没有错的

网友B:
4颗1EFL,上46en也得需要好板子才行,上PS3111有点为难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的资料显示最大支持1TB  双通道 16CE。没有错的

1T没问题,TLC或QLC,64GB或128GB/die。

楼主:
引用 网友B:
4颗1EFL,上46en也得需要好板子才行,上PS3111有点为难他了。

这个是服务器拆下来的闪存,有坏块的。看PS3111支持1T便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T没问题,TLC或QLC,64GB或128GB/die。

那就是说不支持MLC闪存1T容量

网友:
范大说的对,ps3111这种小主控还是难为他了

网友:
1DFL上PS3111是不是有点浪费了。2246EN或PS3110

网友:
感觉比较吃力

网友:
我是ps3111上的4贴0DFK一次开好

网友C:
2.2.32 ?
太老了,换个新工具试试

网友:
群联PS3111这咱我就没成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32 ?
太老了,换个新工具试试

换过的,没用,量产512G时,老工具很容易成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4颗1EFL,上46en也得需要好板子才行,上PS3111有点为难他了。

要什么板子才合适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什么板子才合适呀?

好点的46en板子吧,开卡时还需要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