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10年跑了11万公里的科鲁兹换水泵节温器

楼主(2023-10-10):
亲戚的13款科鲁兹1.8的,已经开了10年11万多公里数,因为这几年不常开先是水泵渗漏,然后就是天冷发现水温上升慢,路测80迈在环路跑20多公里水温升不起来,暖风温度也不行,节温器常开了没有大小循环切换了,也不知道多会坏的,夏天感觉不出来,天冷了就明显了,然后就是节气门水管渗水,索性一起换,联系朋友的修理厂就订货更换

之前水泵渗漏挺严重的,但是在后续节气门水管渗漏后水泵渗漏已经轻微多了

节气门水管渗漏

准备的备件,水泵是盖茨的,节温器总成是马勒的,节温器水管和密封垫是原厂的,防冻液费比的,总之全是牌子货,质量靠谱

防冻液沸点129度的高温防冻液,科鲁兹这车必须用高温防冻液,普通的肯定会高温然后各种故障

节气门水管已经断了,所以漏防冻液

断掉的接头,13年的原车水管,10年才更换也算科鲁兹了算寿命长的了

节温器新旧对比,原车节温器,10年使用寿命还可以

旧节温器确实是常开了,应该是卡滞了,撬了下弹簧复位又好了

拆下的旧水泵,这个水泵应该是换的第二个,之前也是渗漏换的

清理干净水泵位,没打过胶好评

新旧水泵,旧水泵胶圈已经彻底平了,接下来就是安装复原加防冻液

用抽真空方法加注,减少排空气的操作,最后收工
很多科鲁兹发生的一些奇葩故障其实有部分就是保养不到位,或者用的配件质量不行引起的,我之前也是科鲁兹1.8,只不过是14年的,亲戚家的是13年的,差一年,基本我俩的车保养基本用的都是同样东西,基本都是3万换次变油、防冻液啥的,我的车8万多公里卖的时候也就换过个水泵正时套件,召回换的气门室盖和机滤底座垫一套,剩下都没换过,很多说科鲁兹高温,缸盖变形,报故障很多都是使用不合规的防冻液,这车高温机必须使用高温防冻液,有些竟然还用水的,这样不高温才怪

网友A:
维修这发动机需要一个维修工祭天才行 维修工的噩梦

网友B:
科普一下:抽真空方法加注,减少排空气,这是怎么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科普一下:抽真空方法加注,减少排空气,这是怎么操作的

加注前冷却系统抽真空,一是测漏二是靠真空把防冻液抽到冷却系统里,可以迅速填充,不需要那种来回捏管排空气,也不需要着车轰油门排空气,省时省力

网友C:
防冻液不用抽真空吧?正常加注运转排空即可!

网友D:
能详细讲讲怎么换防冻液的吗?

网友:
学习了,真空这个没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冻液不用抽真空吧?正常加注运转排空即可!

抽真空可以测漏,而且加注快,基本不用排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详细讲讲怎么换防冻液的吗?

车头右前轮前面有放水螺丝,排空后加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注前冷却系统抽真空,一是测漏二是靠真空把防冻液抽到冷却系统里,可以迅速填充,不需要那种来回捏管排 ...

还是没看懂,详细介绍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详细讲讲怎么换防冻液的吗?

如图,这个是维修手册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看懂,详细介绍一下吧

大概原理就是这样吧

网友:
学习了,真空这个没接触过

网友:
我看师傅都是拔水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维修这发动机需要一个维修工祭天才行 维修工的噩梦

用活的维修工祭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活的维修工祭天吗?

带徒的杀徒弟 没徒的用自己

网友:
11年21万公里水温低估计节温器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