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两种60X60CM但不同工艺的世甲吊顶灯&雷楚吊顶灯

楼主(2023-10-10):
捡到两个60X60的吊顶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艺,拆给大家看看评论一番。

第一种,比较厚重,铁外壳,灯条多。

下面开始拆第二种
比较轻薄,外壳竟然是塑料的?灯珠少。

两款灯实际功率未有驱动可以测量,因为是捡来的。
总的来说第一款又厚又重,用的6030灯珠也多144珠标60W,铁外壳散热应该也比较好,按照传统思想肯定是想买第一种稳妥。
但实际上第一款的灯珠已经挂了9成,基本都发黑了,拆完直接扔掉。
第二款灯珠少,用的2835灯珠是9V的高压灯珠共7X4=28个灯珠标68W(却一个也没坏!后来我还拿去做了一个LED 灯泡,请看:
WELLMAX IDAPT 9W渐亮型LED球泡 改造成24珠 - 能工巧匠 数码之家 (mydigit.cn)

谢谢各位大大光临并加以讨论评论

网友:
第二款灯的PCB是铝基板吧,散热会好很多...................

网友:
第一款灯条玻纤板看起来就不怎么样,充满廉价气息。第二种是单个灯珠功率大了,而减少了灯珠数量,虽然或许功率一样,但是感觉照射角度没有以前多灯条的好。

网友A:
网站服务器有问题,图片加载很慢~

网友:
灯具材质大部分都选铝的,散热好质量轻,更经济实用。
第一款壳体深因为灯珠没有二次配光,浅的话透过扩散膜都能看见灯珠;第二款带透镜二次配光光线更均匀,灯壳深度也就矮了很多,做工肯定比第一款好。
铝基板也比玻纤板导热好,虽然它的厚度也很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站服务器有问题,图片加载很慢~

加载慢不能去点,一点就下载一次扣家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载慢不能去点,一点就下载一次扣家元

昨天好像折腾服务器了,今天访问异常缓慢~

网友:
看起来好大,内部也就这样了,不如加个风扇强制冷空气进入

网友:
铁壳的用环氧基板,塑壳的用铝基板,商家的套路。

网友:
拆过单位换下来的,灯盘很大,外观很大气,里边灯板就是纤维板,电流很小,不足安,无法长时间使用。

没牙膏了,有了来挤,

网友:
灯珠少,坏灯珠的概率就会较低吧

网友:
现在的2835灯珠散热改善了不少,比起早先工艺强不少。

网友:
有透镜起码正规点

网友:
时间可以说明一切..........

网友:
建议把铝基板等,好件置换组合。或者在网上买更好的铜基板,PTC加热台焊接3535陶瓷灯珠,热阻比塑料灯珠小。

网友:
铝基板加透镜的第二款好些,点亮后的感觉估计也比第一款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站服务器有问题,图片加载很慢~

我以为是我的网络或者是系统有问题了,看来大家都有感觉

网友:
铝基板的散热好一点,灯条可以降功率使用,减少发热能用的时间长一点

网友:
省电照明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