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一把老喜利得简单拆洗,装好试机钻头拔不出来

楼主(2023-10-10):
简单拆洗,装好试机钻头拔不出来!

网友A:
这也洗的太干净了.....

网友:
这是翻新哦。

网友:
保养和翻新差不多了。

网友B:
洗后缺油,钻头座里太涩就拔不出来了,滴点稀油进去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洗的太干净了.....

本来成色就很新的,110v的,换了马达顺便清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洗后缺油,钻头座里太涩就拔不出来了,滴点稀油进去应该就好了。

卡死了,不好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死了,不好弄。

机油 缝纫机油,泡柴油,wd40,各种方法都可以。

网友:
滴点稀油进去

网友:
最后一张图跟新的一样

网友:
机器不错 成色好

网友C:
这机有30年没有?还这么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有30年没有?还这么新

看外壳是85年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有30年没有?还这么新

有啊,80年代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卡死了,不好弄。

滴油后还应该多角度敲打敲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滴油后还应该多角度敲打敲打!

谢谢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