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动汽车容量下降的事情有人遇到过么?

楼主(2023-10-10):
锂电充放电次数最多好像只有500次,
500次充放电后,是不是只能换电池了呢

网友:
500次之后,只是容量下降,并不是报废,不能用了。
和轮胎一样,5000km之后,只是磨薄了,换也可,不换,亦可

网友:
一般厂家说的500次是指充电500次容量不低于80%。

而不是500次就到0了。

网友:
用电动车的都不说!!!

网友:
500次完整放电后容量不低于设计容量的80%,而不是500次后就报废了。但正常容量低到70%左右内阻就达到无法达到动力电池标准了!

网友:
没有,我的电动车电池容量越用越多。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人测试过锂电池整个寿命期间的充放电容量和次数这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人测试过锂电池整个寿命期间的充放电容量和次数这些 ...

在上一个公司做过铁锂电芯的循环做了2000多次

网友:
500次充放电后,是不是只能换电池了呢  一次充电是指0到100, 电动车充电出厂锁容,90左右。。。。

网友:
买车还是买电池,买屏还是买电视,一个道理

网友:
500次之后不能要了,得报废啊

网友:
电动汽车 电瓶随着使用期限 容量下降 是必然的,就好比人得衰老!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还不是主要的,最头疼的是 冬天温度低,电瓶容量下降很多,锂电池可能还好一点,铅酸电池同夏天比起来 能下降三分之一!

网友:
电动汽车的锂电池衰减,你只能从充电看得出来,单单从里程看出衰减,那证明电池已经有问题了,有故障或者是已经坏了,因为续航里程是动态的,它一直在变化你每公里电量也不同,我上一辆车是长城欧拉,黑猫,总里程是9万km,电池有冬季放电能力下降的问题,用电脑检测仪能测出压差,能显示电池的呃剩余寿命,有些汽车能显示容量就是安时,一般动力型锂电池它的容量会有衰减,但是不太明显。然后它的放电能力和内阻会有变化,比如之前是10c放电,后来慢慢变成9c慢慢变成8C,有些电动汽车会标明你的放电倍率下的容量,有的会写比如说10C以下的容量,比如说5c一下的容量,它不同,它和这个燃油不太一样,第一批新能源汽车已经到了八年的时间,有部分会有电池故障,但电池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实际点儿的就是比如说你用120巡航能跑300km,一开始新的时候,后来你只能用100km的时候时速巡航跑300km,我现在这款车是60度电的,有很多这车用在了出租上面,已经有跑到了30万km,40万km的电池没有问题。有的可能有均衡过,但是并没有损坏,容量还是可以的,就是续航里程,你之前新的时候,比如说是400,现在只能跑到三百五六,三百七八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上一个公司做过铁锂电芯的循环做了2000多次

循环做了2000多次,容量还剩百分之几?

网友:
如果公里数开始出现衰减就说明电池开始不行了吗

网友C:
500次完整放电后容量不低于设计容量的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次完整放电后容量不低于设计容量的80%

500个循环后,这个电池最多只能存新电池的时候的60%

网友:
引用 楼主:
循环做了2000多次,容量还剩百分之几?

好像到90~92%吧 铁锂的   实验室是恒温恒流的稳定条件只能参考

网友:
循环到一定次数后,一是容量下降,二是放电倍率下降(有电放不出或放电慢,达不到要求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