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泉盛对讲机做了个锂电池,保护板电流到7A还不保护,但外壳都封死

楼主(2023-10-10):
给泉盛对讲机做了个锂电池,保护板电流到7A还不保护,但外壳都封死。再扣出来就废了。

后悔死了,选的保护板电流太大。

网友:
简单,拆掉一个管子就行了,就最右边两个黑块

楼主:
贪心的结果。总怕电流小。大了也危险,伤电池和导线

网友:
为什么不测试好再密封

楼主:
电流检测是芯片控制的,只能换芯片,那个sot23的,改电阻没有用的

网友:
对讲机电池,电路还好说,外壳不好弄

网友:
这个木事,短路保护好使我行

楼主(2024-04-28):
一般保护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倍。。所以选2A的额定,4A能保护

楼主(2024-05-31):
拆掉一个管子就行了,就最右边两个黑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