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园形电磁炉故障

楼主(2023-10-10):
家里兄弟拿来修,现在故障现象是,按压中心开定关,第一指示灯可暗,可亮,但不加热。转动开关指示灯不往高功率亮灯,也不加热。但有时偶然高功率灯又可以亮,可加热,转动开关功率加减有効。拆开过解码开关着,里面很干净,调整弹片后装回去,故障依旧。面板电路5v正常。问题在那?请指教。

网友:
电碰炉是神马东东

网友:
应该上几个图,有个型号等。我语文没学好,读着文字吃力

网友:
这个还真没修过,是不是指示灯漏电

网友:
语文不好看得受罪。功率灯偶尔可亮可加热说明可变电阻器没问题。可能哪个元件老化了,或者哪里虚焊了。首先排除上面两个电容问题,容量下降带不动。

楼主:
型号与外观如图

网友:
按不检锅来修就是了

网友A:
检查一下传感器试试

网友:
这种形状的电磁炉,有报警怎么显示出来呢

网友B:
苏泊尔电磁炉电路图论坛里应该有,找来慢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苏泊尔电磁炉电路图论坛里应该有,找来慢慢查

还是坏疑脉冲开关问题,因为有时压一下手柄可加热。这开关标1932是什么的型号,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传感器试试

查过了,两个都100k左右

楼主:
还有这主板有两个蜂鸣器元件位,却没装一个蜂鸣器,我想加上去,是随便加一个还是要加2个呢。这苏格尔有点偷工减料啊!

楼主:
主板好象没有大功率同步电阻的,有点怪。

网友:
这几个就是同步电阻吧

网友:
把开关拆开看看不就知道内部结构和原因了

网友:
铝线盘的快销品,我 一般懒得修。

网友:
把开关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