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镁光企业级固态MTFDDAK1T9TBY拆机

楼主(2023-10-10):
做工杠杠的 小黄鱼320左右 性能不太行好像

网友:
我觉得sata用B0KB算不上企业级,至少也应该上L06B,这个型号,我都搬了好多块了,而且它是不同ce数混用

网友A:
为什么没有打胶加固芯片之类的,散热靠外壳

网友:
没跑分吗?多少入手的?

网友:
b0kb略坑,这价格找个32nm或者25nm的不香吗

网友:
不是L06B,一般般吧!!!

网友:
做工再牛也没用,性能不吸引也白搭!

网友:
比较一般。容量也不占优。

网友:
做工真不错,就是性能现在跟不上了

网友:
缓存什么都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没有打胶加固芯片之类的,散热靠外壳

散热除了靠外壳还能靠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