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旧固态硬盘安装到同型号的新电脑上,原来的软件可以使用吗,系统会是旧系统吗

楼主(2023-10-10):
原来的文件和软件能用吗,系统还是旧系统吗,需要重装系统吗

网友:
如果硬件一模一样,可以继续用

如果硬件不一样,驱动不一样,大概率进不了系统,

网友:
同平台可以,不同平台没试过,我1225硬盘换到6100和3900上都正常开机

网友:
先看系统,10的基本一切正常
再看硬件,7的硬件差别大的一般需要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可以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把原来系统的驱动全部卸载或者是先进的兼用老的,同厂家的

网友:
硬件相同没问题,有硬件不一样就看运气了

网友:
同型号电脑的话,直接换过去就行了。系统和软件大概率都能用。换过去前记得检查网卡不要配置固定IP地址。不然在配置网络时会遇到问题。还要去注册表删除配置文件,比较麻烦。

网友:
7试过。可以,从785GTX换到h61,可以直接换。就是启动的时候提示为盗版系统,第一次启动的时候自己认了一遍网卡驱动,然后装了个驱动人生,自己又认了一遍。其他没影响。

网友:
基本没问题。以前试过跨平台都能启动,现在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不一定,新平台有些有tpm芯片,老一点的平台一般来说都可以的

网友:
如果你原来装的xp系统现在想转到新一代的机型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