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9 双wan 的问题

楼主(2023-10-10):
AC9 电信版 博通方案 路由器,升降了US_AC9V1.0BR_V15.03.05.14_multi_TD01.bin 固件,没有双wan 按钮。

有知道怎么弄的大侠吗?

这个固件说明及下载地:https://www.tenda.com.cn/download/detail-2650.html

网友:
1、确定版本是否正确
2、刷好了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楼主:
版本正确,并且恢复出厂也没用,还是没有双网按钮。并且网页升级和CFE升级都试过,就是不出现这个双网按钮,怪了。难道电信定制版硬件有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本正确,并且恢复出厂也没用,还是没有双网按钮。并且网页升级和CFE升级都试过,就是不出现这个双网按钮 ...

定制版说白就是减配版.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浏览器的缓存关系,以前版本没有双wan 的,刷了固件浏览器还是把以前缓存显示出来,清了缓存就好了。现在电信、移动双宽带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