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哪种效果好些

楼主(2023-10-10):
如图,想表示空间薄壁结构---悬臂梁 的固定端,半球效果 和 圆锥效果,哪个直观一些?

谢谢!

网友A:
不懂,不过通常在同一个图中同一种连接类型应当用同一种表示方式,防止误解...

网友B:
这用的是什么软件,效果都不错啊!这是在做有限元分析吗?

网友C:
我的直观感觉是半球是挨着的圆锥像是悬空的。

网友D:
铰接多用球形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用的是什么软件,效果都不错啊!这是在做有限元分析吗?

有道理,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用的是什么软件,效果都不错啊!这是在做有限元分析吗?

对,有限元静力学和动力学分析软件,计算部分基本完成了,现在做界面人机交互和动画。语言是 WPF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铰接多用球形表示

谢谢,我这里想表示固定端, X, Y, Z, Mx, My, Mz 全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直观感觉是半球是挨着的圆锥像是悬空的。

谢谢,我调整了一下比例,你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不过通常在同一个图中同一种连接类型应当用同一种表示方式,防止误解... ...

我开始使用半圆,后来改用圆台, 感觉圆台灵活性高些,可调的参数多。所以让大家提供建议,选一种做为最后方案。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调整了一下比例,你再看看。

现在看起来感觉圆锥的更牢固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看起来感觉圆锥的更牢固些。

一个实心,一个空心。主要是圆台可以调节高度,锥度,半球只能调整半径。所以圆台灵活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