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CPU PWM温控风扇 650 900 转速对比 0.5 0.7A

楼主(2023-10-10):
前几天 CPU风扇有点声音  拿出一个换上  是惠普 AVC 0.5A   开机就感觉速度不够  然后考虑这个天应该没有问题  实际使用 升温明显快 正常使用马上就爬到43度左右  ……

找几家学习了一下   初级转速 500  650  700  800  900   , 联想原装 AVC 8厘米  进风扇  CPU风扇  都是 0.7A  初级转速 900  ,这个时候电压应是 4V 之内 , 边上两根线 直通 12V  疯了一样转速  , 5V  也比在机器上速度快一些 ……

八厘米圆风扇不错  改天换上 , 以前买过两个 应该是翻新的  转一个夏天 冬天听起来就有一点滚珠声音 ……

网友:
奇宏 索尼 台达 各种假货翻新风扇。

网友A:
那个惠普 AVC 0.5A的风扇,说不定是别人“帮”惠普生产的,你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流看看

网友B:
AVC红标的液压,黄标的双珠,蓝标单珠,绿标油封,用过油封的,很安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惠普 AVC 0.5A的风扇,说不定是别人“帮”惠普生产的,你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流看看 ...

  真货 全速应该  3200 = 3600     拆机  带惠普条码  ……

楼主:
引用 网友B:
AVC红标的液压,黄标的双珠,蓝标单珠,绿标油封,用过油封的,很安静

  液压的安静   他是双结构  一个滚珠轴承   一节铜套轴承 ……

网友:
选风扇不能只看电流,关键还是风量

网友:
奇宏给很多品牌机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