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瓶车充电器维修,用什么作假负载较合适

楼主(2023-10-10):
电瓶车充电器,标称电压有48V、60V、72V。
充电器内部工作状态分两种情况:正常充电状态和充满电状态(或许是涓流充电状态),
所以维修时得考虑两种状态,
而充电状态下,我们一般无法将输出线直接插入电瓶车的充电口,所以得找个假负载。
而充电器输出电压的特殊性,在这几个电压下工作的电器相对较少。
那么,大家一般用什么作为假负载呢?或者还有比用假负载更好的思路?

网友:
电热水壶

网友:
老夫也正有此烦恼,希望高人给我们解疑答惑

楼主:
可以试试,谢谢分享。
1000W的电热壶的冷阻大约48欧,接入70V电压,大约是1.4A,应该可以作为假负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试试,谢谢分享。
1000W的电热壶的冷阻大约48欧,接入70V电压,大约是1.4A,应该可以作为假负载。 ...

需要注意的是现在的充电器输出端一般都有一个可控硅,需要接电瓶才会导通,用水壶做负载要把可控硅的KA两个脚临时用一坨锡短接,测试没问题之后再取消短接

网友:
盐水也是可以的

网友:
进来是为了学习学习的

网友A:
可以看看我自制电子负载,维修充电器毫无压力,精确测定转灯电流

网友:
这两天刚做了一个,效果还可以.找个30欧的大功率线绕电阻,用NE555做个PWN驱动一个MOS管,改变充电器的输出电流.有可控硅的可以找个24V的直流电源用二极管隔离一下用于驱动充电器输出

网友:
自己做的电子负载不知为什么容易烧管子,我一般很少用,大部分用电炉丝

网友:
用两只不同阻值的大功率电阻,模拟两种充电状态。

网友:
这个有经验,刚搞好几个充。用烤箱,还带三档可调,哈哈哈。30欧、60欧,空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我自制电子负载,维修充电器毫无压力,精确测定转灯电流

自制电子负载有点麻烦,也不是经常修理这种充电器。

网友:
如果简单测试,可以用电热水壶或者吹风,吹风注意风扇如果不转时只能短时间测试

网友:
有电炉丝啊

网友:
有时也在想,不长搞维修的,怎么找便捷的负载!

网友B(2024-12-16):
我想用电烙铁作为假负载,60W。是否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用电烙铁作为假负载,60W。是否可以。

你的电烙铁分具体哪种,要是220v直插电的可以就是负载电流小可能会认为电池充满了,要是24v白光t12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