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倍量镍氢电池充电器DP-UK201并改Type-C口

楼主(2023-10-10):
为使用索尼磁带机买了倍量的口香糖电池和充电器,本来想买二手原装充电器的,
但是看了网上的拆解图是傻充,心想还是算了吧,还是一起买倍量的充电器。
充电器和电池到手如下,东西就不介绍了

包装的反面

拆出来的样子,还送了一条A口转MicroUSB的数据线

充电器的底部

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就好奇了,为什么MicroUSB左边还有一个椭圆形的痕迹
第一感觉就是可以改C口

底部的四个螺丝拧下来后盖就可以拿下来了
主板背面没有元器件

拆出主板发现居然有Type-C焊盘,Type-C现在那么普及,为什么还要用MicroUSB呢?
成本也高出不了多少

主板感觉还可以,主芯片上面没有丝印,不知道是什么方案

然后将外壳按照印子将Type-C口给抠出来

板子上面也找了个Type-C 16P的母座和两个5.1K的电阻焊上
两个电阻焊在R28 R29的位置

不接电池时没有输出

接上电池充电的时候看了一下充电电流发现不是连续的,大概一秒钟会停一下。
充完电压大概在1.45V左右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个很特别的人!名字让人过目不忘----遗憾的是我都没认全,只认得一个 晒 字。

网友:
单片机方案,基本是定压断电。能写好单片机充电的就贵了,连论坛兑换的魅色充电器也是单片机充得一般般(定压)

网友:
看起来不错,多少钱买的?太贵了就不值了

网友:
口香糖电池,现在用和地方少了,以前磁带机用的多。。。

网友:
这小众的电池,能做也不容易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好复古的电池

网友:
貌似用的专用镍氢充电芯片,应该算是智能充了。

网友A:
Type-C为什么焊上要两个5.1K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Type-C为什么焊上要两个5.1K的电阻?

如果是双C口的话,需要接电阻。要不然不充电。

网友:
外壳留开口痕迹,电路板预留C口焊盘,妥妥的让动手能力强的人自改

网友:
改好了就能盲插了,方便。

网友:
改的不错啊,这下方便了

网友:
做工充电器做工感觉一般  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
倍量这个牌子不怎么样,这个还可以

网友B:
用小电流的专用镍氢充电器是正确的,现在好多多充锂电又能充镍氢电池的充电器动辄电流就1A少则500ma,都把镍氢电池充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小电流的专用镍氢充电器是正确的,现在好多多充锂电又能充镍氢电池的充电器动辄电流就1A少则500ma,都把 ...

但是冲的快,还能充满自停

网友:
看做工用料都不错,值得折腾。

网友:
留有C口焊盘就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