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谁修过紫外线消毒灯

楼主(2023-10-10):
    我一台紫外线消毒灯坏了,开不了机,拆开查看,控制板上有两个集成块被人为的抹掉了型号,无法下手理清电路,望大神指点。型号是SL-XD-03.

此机带有雷达控制,他有三根接线VN,GND,0UT.不知它具体工作是咋样?OUT是有输出工作还是无输出工作?把它拆掉行吗?

楼主:
图片少发了两张,补上

网友:
直接去搜主板型号

网友A:
不在乎功能的话,看灯管瓦数买个镇流器接上,在接一个定时器,人走打开工作。
这个雷达控制,估计是检测到人动作,就停止消毒灯工作

网友:
这种小众的长见是带程序单片机。。。

如果供电有问题能修,芯片出问题就不好弄了。。。

网友B:
雷达是检测不到动物out输出,输出到了继电器,继电器吸合灯亮

先查按键,这种按键容易坏,万用表通断档测按键,小于50Ω算正常

通电,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各个电容的电压,如果没有电压就检查保险(输入旁边红色的方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在乎功能的话,看灯管瓦数买个镇流器接上,在接一个定时器,人走打开工作。
这个雷达控制,估计是检测到 ...

不用镇流器,他这个就是接触器控制的,直接220

网友:
首先默认单片机IC是好的,检测供电,电容和继电器和插座容易坏。

网友:
这种,安规电容和电感容易坏

网友:
这种有雷达吗?在什么位置,我看怎么有无线遥控的天线啊

网友:
去咸鱼咸鱼咸鱼咸

鱼找板子

网友:
查供电是否正常。保险管、安规电容、继电器、微动开关,这些元器件正常的话就没有必要修下去了。

网友:
先测一下小信号的供电,再从继电器向后一步步查。

网友:
实在查不到电路,简单的方法就是找个合适的镇流器加个定时器或遥控器就行了

楼主:
老师们的指导很中肯,谢谢了。今天我初步测试了一下,桥堆出来有高压,低压却没有,看来DK912电源芯片坏了,我已网购。这台消毒机有雷达控制,因紫外线对人体有伤害,开始工作后,发现有活动物体,将会关闭,避免人体受到伤害,雷达就是那个小方块,有一园型黑牛屎的那个,天线是增强发射的。该机有升降电机,开机后电机转动把紫外线灯管顶出来,关机后又缩回去,以保护灯管。电动机驱动芯片MX1806,不知何原因,在网上查不到它的资料。但愿这台机子只是电源问题,若是其它原因,那也就只好买成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雷达是检测不到动物out输出,输出到了继电器,继电器吸合灯亮

先查按键,这种按键容易坏,万用表通断档测 ...

楼主所言极是,这才是大师级的教程。

网友:
换电子镇流器和定时开关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