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佬们,电动车买的报警器接错线会烧控制器吗?

楼主(2023-10-10):
大佬们咨询个问题,家里人的台铃电动车遥控器丢了,网上买了一个插头一样就插上了,试了下能设防但无钥匙启动不能用,搜了下台铃的线序竟然不通用,通用孔下面第二个孔是电门锁,台铃的是个什么推动相线,也就是我按无钥匙启动时电瓶65v直接通过电门锁线流到了推动相线这里,想请教一下老师这会不会损坏控制?

网友:
我的电动车报警器都给拆了,每次断电都要响几声,闹心。

网友A:
接口不一致确实要慎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不一致确实要慎重!

接头是一样的,谁想到这台铃的线序和国标不一样

网友B:
应该不会坏  MOS管不导通 行不成回路  相线只是给报警器一个信号 证明车子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坏  MOS管不导通 行不成回路  相线只是给报警器一个信号 证明车子在动   ...

我测量了一下,装上这个无钥匙启动,电门锁线是有六十多伏电压过去的,又测量了轮动相线与负极转动轮子时会有几伏电压跳变,而这根轮动相线与电机线的三根相线之间的电阻几乎没有,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量了一下,装上这个无钥匙启动,电门锁线是有六十多伏电压过去的,又测量了轮动相线与负极转动轮子时 ...

电机就是三相的 相与相直间线圈电阻很小  万用表测不准 你转动有电压也是对的   就跟发动机一个原理  报警器就是要这个电压检测车子有没有被推动  检测线就是其中一个相线接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头是一样的,谁想到这台铃的线序和国标不一样

增加维修门槛,良心大大的坏

网友:
应该不会吧,控制器应该比那个什么报警器强大呢

网友:
这个不好说,没冒烟就不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