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ata口固态硬盘配什么硬盘盒比较好?

楼主(2023-10-10):
目前在用硬盘盒便于拆装,
但是接触好像不太好,
这是否非常伤固态硬盘

sata口固态盘配哪种硬盘盒比较好呢

网友:
随便几块钱那种都能用,上企业级的最好加个外接电源

网友:
买JMS576、578、580主控的透明硬盘盒都行,也就一二十块

网友A:
看你喜欢什么接口, type-c 的话  : 以前流行的 斐讯 H1 就比较好用。

一个盒子很多盘的话,任意硬盘座就可以了  (或者 usb 转 SATA线)

网友B:
刚买的盒子,jms578芯片。盒子免螺丝的,有附送的塞缝海绵。

读写速度都还不错,还为SSD优化过,就这个价位也没法提啥要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买的盒子,jms578芯片。盒子免螺丝的,有附送的塞缝海绵。

读写速度都还不错,还为SSD优化过,就这个价 ...

这不是我之前那个开合盖的么

网友:
也有类似需求,看看大家推荐

网友:
jms578芯片用起来蛮稳的,写入有360+,读400+左右,品牌自己喜欢!

网友:
jms583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喜欢什么接口, type-c 的话  : 以前流行的 斐讯 H1 就比较好用。

一个盒子很多盘的话,任意硬盘座就 ...

一边c口,另一边usb a口?
还是两边都c口?

网友:
随便什么样的都可以

网友:
这个盒子对硬盘有影响 吗?

网友:
这个东西价格不高,买现在主流主控的就可以了,接口买自己使用方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我之前那个开合盖的么

这个盒子可是卖了有年头了

网友:
方便的话,使用的是家用SSD。就用1351E或jms578的易驱线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盒子可是卖了有年头了

鱼上面有人卖JMS578的盒子才12块,我最近都在那边进货

网友:
买了两个jms580b 总共32.6。  一个asm235的话25.5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鱼上面有人卖JMS578的盒子才12块,我最近都在那边进货

在海鲜市场淹死好几次了,不敢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海鲜市场淹死好几次了,不敢买了

没事我安全下车了,全是578,模具精确度也足够

网友:
搞个英特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