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救救我的移动硬盘和U盘

楼主(2023-10-10):
昨天用移动硬盘的时候,发现总是无法弹出,提示有程序占用,但实际已经没有在用了,我就直接拔了,结果今天再插上就不识别了,提示要格式化,我没敢点“格式化”,点“取消”关闭了,然后又出来下图的提示。

用DiskGenius看能否恢复,结果啥都没识别出来。我又用一个U盘插上,看看是不是也是这样,结果U盘也识别不了了,只是不提示格式化,双击盘符时提示“请将磁盘插入H盘(盘符是H)”,系统托盘图标右键菜单里也没有弹出那一项了。换别的机子也一样,都无法识别。这是不是中病毒了啊?

我的操作系统是WIN10家庭版,换到WIN11的机子上也一样。

网友:
磁盘管理能看到硬盘的容量吗?,如果有的话,可以拿数据恢复软件试试

网友:
磁盘管理能看到硬盘的容量吗?,如果有的话,看一下你原来的分区格式和现在的格式。如果变成RAW,就要用软件修复。

网友:
掉盘了吧,如果数据不重要慢格式化试试,不行就重新量产

网友:
把移动硬盘盒拆开,拿出硬盘直接连接电脑接口试试看能不能读取

网友:
不知道是固态还是机械,这种东西我以前是这么解决的,把盘从盒子取出来,换一个其他型号的盒子或易驱,然后插上等一会儿就好了

网友:
电脑usb口没问题吗?  最好是在别的电脑上再试下。

网友:
我个人感觉是你操作不当造成的问题,因为好多用户习惯使用完可移动磁盘后,直接插拔,原则上是可以,但是大多数用户不能确定可移动磁盘中的数据不在读取模式下,因此造成的这样的问题,很让人惋惜!
如果DiskGinuis没有效果的话,建议使用一下 傲梅分区工具 ,看看能否恢复吧

网友:
十有八九挂了,希望楼主在这个概率以外

楼主:
磁盘管理看容量正常,但未分配,用DiskGenius检测出丢失分区,文件都能看得到,个别小文件能复制出来,可惜我这个是未注册版,不能保存分区,稍大的文件都不能复制。这是个机械硬盘。那天另一个U盘也莫名其妙的坏了,提示无媒体,太奇怪了。会不会中病毒了。

网友:
既然怀疑中毒了,为什么不先杀毒试试

网友:
期待有大神帮忙解决,并发出教程来,让大家都受惠。

楼主:
说中毒了吧,当时又查杀不出来什么东西。今天公司IT通知紧急升级杀毒软件,已经有电脑中毒,资料全部丢失,我去!这都多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