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超微C9X299-RPGF-L体验记

楼主(2023-10-10):
起因 想淘一块B85主板继续当E3神教,用以替换老旧的Z77。

主板都买好了结果X99降价,然后犹豫不决
直到某天搜X99主板时看到这主板 标价550
第一眼看供电猜是C型的服务器,点进去一看是X299,再看看套餐 确定是卖的主板
再去看看CPU i7 7800x 6c12t 170
i7 7820x 8c16t 350 垃圾佬直接奔着7800X去了
立马购入 主板阉割了万兆电口和声卡 目前我用不上万兆内网 问题不大 声卡也好解决
声卡或者蓝牙耳机选一个 最终选了蓝牙方案 无线网卡附带的蓝牙 正好前段时间修的蓝牙小音箱也能用上
选了intel AC7260 虽然不支持WIFI6 但是2X2的5G 866的速率 和转接卡天线加一起才27
吐槽一下intel 无线网卡停止支持后连驱动也不给下载 还有那驱动助理除了拿来拖慢启动速度还有啥用
等待到货的某天 电脑突然掉电 再按开机键 无反应
拆开机箱侧盖检查 发现按下开机键后电源风扇只动了一下 判定电源保护
继续检查 发现12V短路 继续排查 发现是以前捡漏的公版RX580 PCIE 12V短路
也用了快半年了 不亏 但是作为坛里人 拆开研究一下还是没问题的
用微星的公版580图纸参考一下 核心供电是有几相用的PCIE的 检测了那几相上管MOS控制脚 没发现问题
没有可调电源 保险起见 还是把MOS拆了 再次测量 还是短路 那就直接开烧
拿了节爱乐普 串上电流表 2.1A 没摸出哪里发热 那就把线路上的电容逐个拆掉
首当其冲当然是PCIE最开头的电容 也是烧机的焊接点 拆完后就好了
原来是这两颗电容在搞事 还原显卡 又能愉快玩耍了
主板、CPU有了 还差内存 由于以前都是用的老平台 没有D4的内存
买这主板前也做了些功课 不支持REG ECC的内存 内存兼容性差
买了三星16G 双面3200 先锋8G 单面2400 杂牌 拆机颗粒再生产内存条 双面8G 2400
顺便买个机箱 到货看了一下 有个铜柱比其它的突出一节 和主板孔洞配合辅助对齐 不错的细节
全部到货 组装测试 内存大翻车
三星过不了自检 先锋能过自检,但载入系统死机
只有山寨条OK 所以这刁主板直接山寨条就行了
再下单一个M.2固态当系统盘 512G NVME 随机品牌
到货开箱 东芝的 撕掉贴纸加散热片 进PE装系统
发现没识别 摸一下固态 有发热
拿下来看看主控 TC58NC1000GSB 是SATA协议的 再看标签 东芝SG6 有个SATA标
那段时间正好也忙 和卖家说了一下 优惠了10块再买个SN520
翻车也有我没仔细检查的原因
主板VGA口是AST2500出来的 不能当正常显卡出来的用
后置USB蓝色是原生的 红色的是ASM芯片转接的
先放CPUZ跑分

网友A:
e3最好还是用b250那一代,e3v5也比较便宜

网友B:
这事怪,新主板怎么还能把显卡电容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3最好还是用b250那一代,e3v5也比较便宜

其实B85主板买了很久了 只是1150的一直不降价,也就没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事怪,新主板怎么还能把显卡电容烧了

不是新主板烧 是下单新主板第二天显卡就坏了 显卡电容在搞事情

网友C(2023-11-11):
这是安擎定制板,据说有点瑕疵,我450淘了一块双网卡的,是某个澳洲公司定制的,那些深圳的三星条也是自检不过,换了宇瞻芝奇没问题,升级了最新bios就可以手动调节频率了,也是上的7800x,反正6核凑数够了,还没装系统,硬盘就用之前收的镁光mlc清零盘,反正等以后傲腾变垃圾再弄个来做系统,有u2接口就是方便,也是找了个低端机箱,还好能装的下,电源弄了个二手千瓦老古董,不过没上水冷这么高级,就弄了个金钱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安擎定制板,据说有点瑕疵,我450淘了一块双网卡的,是某个澳洲公司定制的,那些深圳的三星条也是自检 ...

其实我水冷也是坛里捡垃圾捡的 没用风冷是以前没玩过2011、2066这种 没扣具
这主板主要还是阉割声卡 ALC1150料板不好找 万兆电口我暂时用不上 问题不大
三星条读不出容量 先锋那根会报错 H110就没事
买这张主板的时候后悔没多买点固态盘 现在涨价就很气 最气人的是机械盘也跟着涨

网友(2024-01-12):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水冷也是坛里捡垃圾捡的 没用风冷是以前没玩过2011、2066这种 没扣具
这主板主要还是阉割声卡 ALC1 ...

我早几个月倒是淘了几个洋lj,在另外一台机子上插满了,但是又装了这台的时候就已经涨价了,所以只能继续做等等党了

网友:
判断准确,处理果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