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PC Back-UPS 650拆开看看电池充电方式

楼主(2023-10-10):
至少有六七年了,记得是第二年要换电瓶,就自己装了铁锂15Ah的,带有主动均衡板和保护板。
虽然顾虑过充电方式不同,想要打开看看,也懒得细看了,又没有坏,何必折腾。

但是,今天终于打开了,发现,这货是用一个很小的开关电源,用的还是集成mos的那种IC,在给电池充电,并不存在什么蓄电池的三段式充电,图中小小的高频变压器输出的整流二极管,直接就经过两个并联的大电容滤波,直通电池的正极去了,我没有测量电压,只是把板子上一些电容给换了,希望能继续使用。
两个大电容原来是25v 680uF的,手头没有,就用了两个一千uF的。
逆变部分就是普通的工频逆变,不知道什么波,只输出给NAS的开关电源。毕竟这货有兼容群晖的USB通讯口。
之前一直以为是网上搜的那些资料说是工频变压器输出的其中一个绕组,整流滤波再给电池充电的。现在明白了。

网友:
慢慢充,并不一定要三段式。

网友:
和以前的UPS好像不太一样了

网友A:
老哥请教一下,我的同款ups遇到个奇怪的问题:市电有输入的时候usp没有电压输出,但是如果市电没有输入了,ups反而又输出的这个大概是哪里坏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请教一下,我的同款ups遇到个奇怪的问题:市电有输入的时候usp没有电压输出,但是如果市电没有输入了, ...

我对电路没有经验,三脚猫都算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请教一下,我的同款ups遇到个奇怪的问题:市电有输入的时候usp没有电压输出,但是如果市电没有输入了, ...

应该是继电器,或者继电器的供电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哥请教一下,我的同款ups遇到个奇怪的问题:市电有输入的时候usp没有电压输出,但是如果市电没有输入了, ...

没坏,切换一下工作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坏,切换一下工作模式

用USB连接电脑,再用APC的软件设置吗?我只设置过蜂鸣器关闭,没有看到有工作模式的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坏,切换一下工作模式

请问具体设置什么模式,在app里面找了下只看到蜂鸣器的设置。现在ups的故障是有市电的时候无交流输出,无市电的时候交流输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具体设置什么模式,在app里面找了下只看到蜂鸣器的设置。现在ups的故障是有市电的时候无交流输出,无 ...

是的,通讯软件并没有工作模式的设置。所以,我觉得可能是继电器的供电,或者继电器本身有问题。

网友C:
我手上也有一个,不知道能不能加大外置电池,长时间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也有一个,不知道能不能加大外置电池,长时间待机?

可以的,这UPS没有网上介绍的那么复杂,可以用古简单粗暴来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