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如何删除格式工厂

楼主(2023-10-10):
电脑上以前安装了一个格式工厂,现在想把它删除,但是控制面板里没有这个软件,也就是说无法通过控制面板的卸载来删除格式工厂,进入格式工厂的安装目录,也没有找到卸载程序,直接删除格式工厂的安装文件夹就会弹出如下窗口,也无法删除,进入安全模式也是如此,现在不知道怎么才能把这个格式工厂彻底删除了,安装文件夹里面所有文件删除的仅剩下这一个shellEx_108.dll的文件,就是这个文件不能删除.

网友A:
用360文件粉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60文件粉碎机

主要是没有安装360的任何软件

网友B:
估计是国产的假 格式工厂
连卸载程序都没有,实际上是恶意软件木马病毒

网友:
下载一个Geek Unіnstaller找到安装目录里的启动程序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国产的假 格式工厂
连卸载程序都没有,实际上是恶意软件木马病毒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在火绒应用商店看的格式工厂跟我安装的这一款不太一样,所以我想把这个卸载掉,结果发现根本卸载不了。实在不行只能先安装个360强行卸载,然后再用清理软件清理一下残存

网友:
检查一下启动服务里有没有格式工厂文件夹中的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在火绒应用商店看的格式工厂跟我安装的这一款不太一样,所以我想把这个卸载掉,结 ...

这种恶意软件肯定用各种方法开机启动,然后写入计划任务和开机启动进程。不用第三方软件的话,要从开机启动项,计划任务,服务进程,注册表等入手,干掉所有相关的项目。

网友:
geek软件好用

网友:
找到占用这个文件的进程关掉应该就行

网友C:
PE启动系统,再删除该.dll即可

网友D:
晕倒,楼上这么多高手,居然没人说重启再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
进PE删呗 GEEK应该也行

网友:
我的没有安装,所谓的绿色软件,如果不能删除,重启就能删除。

网友:
这个有卸载程序的啊,是不是被什么杀毒占用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晕倒,楼上这么多高手,居然没人说重启再删除就可以了

你都没用过这个 假 格式工厂。重启没用删不了。开机后台立马就有进程呢。
恶意软件有那么容易删就不叫 恶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都没用过这个 假 格式工厂。重启没用删不了。开机后台立马就有进程呢。
恶意软件有那么容易删就不叫 恶 ...

第一种:改名后重启删除
第二种:查看一下是哪个程序调用这个文件的,先把程序咔擦了再删
再删不了只能说明系统都被破坏了,下什么软件都没用,还不如重装系统

网友:
regsve32 /u shellex_108.dll

重启后手动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PE启动系统,再删除该.dll即可

我进安全模式删除不掉,你说的用pe我倒是没试,感觉你说的这个方法应该可以。

网友:
中国格式工厂,呵呵流氓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