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苏泊尔c21-ic52e9电磁炉脉冲开关什么型号

楼主(2023-10-10):
只标1932,是不是外观相同,脚位相同就可用了?

网友:
普通编程器,尺寸合适能安装上就行

网友A:
这是生产批号。
测量电阻值,尺寸,找一模一样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生产批号。
测量电阻值,尺寸,找一模一样参数的。

这个阻值怎样测,请教。

网友:
外形一致基本可用。

网友:
机械编码器,ALPS的质量是最好的

网友:
坑爹的玩意,没有标注,不知道板子上有没有

网友:
普通编程器

网友:
电磁炉 7脚 编码器,找前面两个商家核对参数购买即可

网友:
这就是一个普通编码器

网友:
用EC11可以吧

网友:
没见过内部结构,有知道能给我增加点知识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