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钉钉M2考勤机离线故障修理

楼主(2023-10-11):
钉钉M2考勤机突然离线,然后用手机蓝牙重新连接配置,但无法搜索到设备。

第一次拆机,想看看里面长什么样。

定位到问题芯片

找到卖家。

参数信息,来自某宝

开干!

风枪吹下来了的芯片,Fn-Link 6223A-SRD/RTL8723

装机完成,使用手机钉钉蓝牙就可以搜索到设备了!

网友:
牛掰,这活我肯定干不来

网友:
换个模块就好了吗

网友:
是不是虚焊了,应该风枪先吹一下看看

网友:
蓝牙模块坏了

网友:
干这个活儿,给不给钱啊

网友:
怎么确定蓝牙模块坏的

网友:
能定位出哪里出现问题 厉害

网友:
厂家指导维修,应该十拿九稳,他们的产品经常出现问题的元件他们最清楚。

网友:
这个定位很简单把,没网肯定先找WIFI模块

网友:
这个是换模块还是换芯片。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有同款产品